[技术讨论] 变压器升压电路波形异常

楼主(2021-06-15):
撤了

楼主:
没有人能看到吗?

网友A:
感觉变压器漏感太大还是工作频率接近次级谐振频率了
c4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变压器漏感太大还是工作频率接近次级谐振频率了
c4多大?

470PF

网友B:
这个波形有点奇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有点奇特哦

是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把驱动和DS波形对照着看

网友D:
等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驱动和DS波形对照着看

对照波形已上传,请帮忙看看

网友:
你把R16增大,再看看

网友E:
去掉R15  ,   C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关心输出电压,占空比能小就小。

电流要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R15  ,   C4

去掉这个的目的是啥

网友E:
MOS管D脚杂乱的波形是因为对C4 R15不停地充电,放电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占空比选择接近0.5。线圈匝数能降就降,主:次=1:N,汲极电压波形尖峰不超标不损坏MOS管即可 ,波形就 ...

目前是50K的频率,占空比20%-40%,想提高频率到100K,但是效率反而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D脚杂乱的波形是因为对C4 R15不停地充电,放电而造成的。

去掉这两件EMC怕不能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照波形已上传,请帮忙看看

典型的反激原边MOS  ds波形

尖峰电压有些高

可能的原因
1,变压器漏感比较大、
2,吸收回路设计不合理
3,驱动电路驱动能力不足(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反激原边MOS  ds波形

尖峰电压有些高

去TI官网找专门讲FLYBACK的视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反激原边MOS  ds波形

尖峰电压有些高

变压器漏感最大78UH,驱动波形应该算正常吧(如主楼)?吸收回路这个需要怎么优化?有没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