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带 I/O 的光电式烟雾检测电路 BL59A/S10

楼主(2021-06-15):
产品概述
BL59A/S10 是光电型烟雾检测电路,使用时外部配有一个红外探测腔。电路工作时,
先由芯片红外发射端 IRED 控制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周期性地发射红外线,接收端 Detect
由一个光电二极管负责检测探测腔内烟雾颗粒散过来的红外线强度,如果有烟雾,光电
二极管会微弱导通,从而在光电二极管的两端有一个微小的电压信号,此电压信号经芯
片内部可变增益放大器放大,通过内部的一个电压比较器比较后得到一个烟雾报警信号,
再经过内部的控制电路使得蜂鸣器端口发出报警信号。BL59A/S10 可通过 I/O 脚与最多
40 个报警单元互连以实现共同报警。
BL59A/S10 内置低电压报警功能和探测腔灵敏度退化报警功能。低电压报警阈值可以通
过外围电阻 R6 和 R7 来设置。

这种测量的方式,是不是基于红外散射法?
它的测量精度和使用寿命如何

网友A:
这就是烟雾传感器的原理,测量精度应该在0.1ug/m3.寿命看你的材料,我买过一个没用多久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烟雾传感器的原理,测量精度应该在0.1ug/m3.寿命看你的材料,我买过一个没用多久烧了 ...

看到了这个概述,
找不到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