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80 USB 一拖四 串口 Hub, serila over USB

楼主(2021-06-15):
不知哪个公司想做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有竞争力吗?定价多少?

网友A:
没有竞争力吧,你这个芯片就很贵了,人家卖的才几十块一个。

网友A:
做HUB应该用专用的芯片的

楼主:
用户的本意肯定不是用来做USB Serial Hub硬件来用的,很明显成本很高。

用户的意思是:
他的Windows应用程序想通过免驱动(WinUSB-based or USB CDC ACM endpoint, descriptor)的方式,通过USB 一拖四的方式经 serial 编程API的形式控制设备。

楼主: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   ftdi usb to 多个 VCOM 的 USB device controller, 将NUC980板子自带的 USB Device Controller 拿掉,FTDI自然会提供 Windows/Linux驱动方案。

楼主:
Microsoft Catlog File (.cat),  USB-CDC-ACM, WinUSB

楼主:
我滴乖乖, USB device controller有超过100多个寄存器,这驱动编写开发烧脑子,有点费脑子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