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怎么不运行到main()

楼主(2021-06-15):
STM32F051软件

楼主:
把BOOT0脚通过1K电阻连接到地

通过ST-LINK不能下载

仿真时,在LDR     R0, =SystemInit设断点,也不在这里停留;更不能运行到main()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首先要保证你的整个硬件是正常的

网友B:
尤其时钟系统和电源

网友C:
然后你的代码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D:
能下载的话  感觉是不是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E:
程序下载到哪里了

网友F:
有可能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