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

楼主(2021-06-15):
把一个2mv的信号放大到5v,用运算放大器的话,用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

网友A:
三级应该可以,不过2MV前置级放大要设置好,要不然波形会失真的。

网友B:
若信号为中低频两级应该已经够了,每级50倍不难实现,普通的反相比例放大就可以了,级数越多频带越窄。

网友C:
如果高频的话,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D:
如果信号频率达到兆hz就有较大难度了。。

网友E:
不要总是闭着眼睛喊,那到底是多高?

网友F:
呵呵 一般不能超过三级   超过三级  就会出现振荡现象。

网友G:
这个还是根据实际的需要设计的。

网友H:
多级放大电路级数越多,陷入自激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I:
一级放大 将有用信号幅度放大,杂波去除 。

网友J:
两级放大电路就是用两个放大电路级联到一起

网友K:
一般需要将微小信号放大为较大的信号时,常采用多级放大电路。

网友L:
需要放大倍数更高,就不得不动用多级放大电路了。

网友M:
这要看你最终需要的输出功率来定。

网友N:
一个集成运放的内部电路,也多是三级 。。

网友O:
两级放大后,信号的总放大倍数是第一级放大倍数与第二级的乘积。

网友P:
级数多还会带来噪声大、频响差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Q:
一般情况下选和一级放大器同样型号的片子是可以的.

网友R:
前级放大,低噪,低飘
后级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