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偏置是啥意思

楼主(2021-06-15):
置是啥意思,不是很懂?

网友A:
如果你指的偏置电压的话:
通常在运放的电压处理中需要对输入的电压做调整。

网友B:
比如对双极性电压信号转换到单极性输入的ADC,需要对输入电压加一个适当的偏置电压,抬高到正电压范围。

网友C:
偏置电压是指晶体管放大电路中使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时,基极-射极之间,集电极-基极之间应该设置的电压。

网友D:
三极管放大电路中,不加偏置电路的话,信号只有一个半周在基极中产生电流 。。

网友E:
小信号与偏置之间要加电容。

网友F:
偏置提供负载供电为施加电压 。

网友G:
三极管有偏置电压就要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H:
偏置是指电路中某点施以一定电压 。。

网友I: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是不可能输出负电压的 。

网友J:
是运放的那个偏压,还是电路上所需要的中点电压?

网友K:
电路中由所施加电压通过分压等措施向某个元件提供电压环境称为提供偏置。

网友L:
偏置电流就是从发射极(e极)到基极(b极)的Ib。

网友M:
三极管差分电路,肯定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才能工作  。

网友N:
要想放大整个信号周期,需要增加偏置电路。

网友O:
经典的三极管基极偏置电压都是这样加上去的。

网友P:
二极管的正向偏置就是给他加正向电压 .

网友Q:
简单说, 在信号端增加一个直流电压成分, 就叫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