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无法带动负载

楼主(2021-06-15):
用H7做升压电路,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MOS管的限流电阻是10欧姆的时候无法带动负载

网友A:
加大了门极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B:
加大了门极限流电阻后达到100欧,就能带动负载了。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是mos管的问题 。

网友D:
你使用的管子和推荐电路不同   所以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E:
通过将电阻加大 从而加大极间电压 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F:
单纯地说, 换个小的栅极电阻, 可以加快开关速度, 改善功率管发热和提高效率.

网友G:
这个是跟驱动电流的很相关的吧?

网友H:
这难道是电流太大的缘故?

网友I:
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大测量一下?

网友J:
这个芯片输出的电流多大?

网友K:
4.5V至52V宽泛输入电压范围的升压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