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LDO芯片来控制电源??

楼主(2021-06-15):
想找一款ldo,关断电流5ua以下,ldo用来给4G模块供电,4G工作电压3.8V ,峰值2A,找了半天没合适的,这里求教一下

网友A:
4G模块的数据手册大多数推荐MIC29302。常见的LDO电流都太小,我比较喜欢用DC-DC

29302 体积有点大啊,有没有小点的DC-DC

网友B:
TI有SO-8封装的,2A电流,规格书上,关断电流1uA。

网友C:
实在不行,用一个NMOS+一个PMOS+一个普通的LDO一样可以做到低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有SO-8封装的,2A电流,规格书上,关断电流1uA。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B:
没有记具体型号,自己搜一搜了,我在产品上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