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烧电解电容和桥堆,求助

楼主(2021-06-15):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项目,用12V电源控制继电器,最大电流12V,5A。
发现经常烧电解电容和桥堆,电路图如附件,请大师指点电路和器件的参数是否有问题?是否还需要加别的保护?
注:压敏电阻后面已加了一个NTC(5D-13),没效果

网友A:
偶尔输入电压超过300vA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输入电压超过300vAC了?

谢谢您,再问一下哪需要做什么保护吗?共模电感放桥堆后面有问题 吗?

网友B:
共模在桥堆前面的

网友B:
实物 PCB图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 PCB图发来看看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别猜,换大的桥堆,你这个是电流损坏,先坏桥堆再坏电容

@steelen :我才18W的电源,桥堆额定电流2A,8.3mS最大电流60A。耐压1000V。前面还加了13欧姆的NTC,上电瞬间最大也就25A的冲击电流哦。 所以您说的不可能吧。
@steelen :我才18W的电源,桥堆额定电流2A,8.3mS最大电流60A。耐压1000V。前面还加了13欧姆的NTC,上电瞬间最大也就25A的冲击电流哦。
支持,应该是这个原因!
应该是,桥堆电流太小,耐压太低

网友D:
支持7楼!
应选3-5A/700V以上的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猜,换大的桥堆,你这个是电流损坏,先坏桥堆再坏电容

原因是什么呢?功率这么小为什么桥堆会坏?

网友B:
从你图上看桥堆 确实小了,
还是贴片封装
建议 用直插,布局的时候考虑下散热 铜皮加大铺铜散热面积
试试看kbp3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图上看桥堆 确实小了,
还是贴片封装
建议 用直插,布局的时候考虑下散热 铜皮加大铺铜散热面积

输出12V ,1.5A ,才18W,ABS210应该够了吧。不知道为什么要换桥堆,能否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因是什么呢?功率这么小为什么桥堆会坏?

桥堆1A电流,那是承受能力,实际持续500mA电流,这种桥堆热的可以煮——机——旦,现在论坛太扯,这种词也限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12V ,1.5A ,才18W,ABS210应该够了吧。不知道为什么要换桥堆,能否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

不能光看这个的
看下芯片是否直插缓启动,
另外 上电瞬间 的电流冲击也要 考虑
你可以试下空载 测下桥堆温度,然后慢慢加到满载 看下温度
如果有仪器,可以测下交流测的启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光看这个的
看下芯片是否直插缓启动,
另外 上电瞬间 的电流冲击也要 考虑

恩,好的,然后共模电感放在电解电容后面有影响吗?要不要放到桥堆前面?

网友D:
对于220V交流整流,后面有高压电容,这个上电的浪涌很大,远大于2A的而定最大电流了,
所以一般对于小功率电源,除了较大的NTC,一般还加了延迟保险,用来增大启动时阻抗,减小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220V交流整流,后面有高压电容,这个上电的浪涌很大,远大于2A的而定最大电流了,
所以一般对于小功率 ...

正常工作只有18W哦,您说的2A额定电流是指的我的桥的额定电流吧。桥的额定电流虽然是2A,可规格书中说8.3mS时的瞬间电流可承受60A,我前面加了13欧姆的NTC,所以开关的时候电充的充电电流最大不会越过2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能大就大。电解电容能小就小。

谢谢您的回复,您这把共模电感删除了吗?干扰太大了哦。如果把共模电感放到桥堆前面行不?

是的,一般共轭都在桥前。 事实上2A以上峰值会远远超过10mS,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NTC和延时保险(都在1-3秒以上延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