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1秒钟左右某个IO口输出取反程序

楼主(2021-06-15):
我用pic12F1822的单片机 ,烧录了一段程序,功能是延时1秒钟左右某个IO口输出取反,也就是想输出占空比为50%的方波,结果上电以后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占空比为60%以上,且在60%到67%之间有浮动。我把该io口悬空,再用示波器看,还是一样的结果。还有我用2块这种单片机烧录同样的程序,同时上电,发现输出的方波频率有几个mhz的差异,到底我错在哪里啊?

楼主:
我是想用几个单片机输出一模一样的占空比都为50%的方波,但是发现不同个体输出的方波频率有比较小的差异,且占空比为60%多,我没有用片外晶振。请指教

网友A:
假设延时是用定时器做的,且定时正确。
那么,
IO没有接负载吗?
IO先改用上拉输出再试一下!

楼主:
这个io口是输出经三极管放大后控制mos管开关灯板的,程序就是延时后取反,反复循环,没用定时器,照理来说占空比应该是50%啊

楼主:
我在使用这款单片机的时候发现相同的程序烧录在2个片子里面,出来的波形周期时间并不完全相同,

网友B:
难道是因为晶振在2个片子内部频率并不完全相同吗

网友C:
程序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unsigned char int_flag;

void interrupt int_9v()
{
    INTF=0;
    INTE=0;
    int_flag=1;
}
void main(void)
{
    int a,b;
    WPUA=0;
    SWDTEN=0;
    ANSELA =0x00;
    TRISA=0X0C;
    LATA=0;
    RA0=0;
    INTEDG=1;
    GIE=1;
    INTE=1;
    while(int_flag==0);
    int_flag=0;
    while(1)
    {

        RA0=!LATA0;
        for(a=100;a>1;a--)
        {
            for(b=100;b>1;b--);
        }

     }

楼主:
我第一次用这个单片机,程序凑合着看,主要是我把这程序烧录到2个片子里面,用示波器看RA2端引起中断的信号波形一直都是重合的,即基本一致,没什么纹波,但是输出io的波形一开始同步,但是慢慢的就错开了

楼主:
一看一个频率是480mhz,另一个是476mhz,且有几mhz的波动,慢慢就错开了,然后我就想别的法子,上面的程序是后来想验证想法改过了的,想试试就开头中断依次,然后定时,看波形能一直同步不,结果发现占空比都不是50%,而且也是慢慢错开,我就懵了,想是否是片内晶振有差异的缘故,请指点

网友D:
时钟问题吧

网友E:
内部晶振有误差!

网友F:
精确定时,推荐外接振荡器

网友G:
用这个编译器的延迟试试“__delay_ms();”

网友H:
这类需要精确计时的,觉得还是要用片外晶振好。

网友I:
__delay_ms() 用这个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int_flag;

void interrupt int_9v()

1. 中断干嘛的?把中断关掉试试.
2.  RA0=!LATA0;改成LATA0 ^= 1;

网友K:
我感觉,MHZ的频率有点高

网友L:
我感觉是由于中断的存在会打乱这个pwm的输出,你确定程序中就没有其他中断了吗

网友M:
延时函数怎么实现的?定时器还是软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