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设置远程调试

楼主(2021-06-15):
MDK 5+JLink v9设置远程调试,应该怎么做?

楼主:
目前已经按照JLink官方的说明文档一步步的完成了,并且也使用jlink command连接成功。但是KEIL里始终找不到远程jlink设备

楼主:
也没有地方让我配置jlink序号,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链接:https://www.yiboard.com/thread-663-1-1.html

网友B:
没试过这种,是 调试其他电脑上的J-LINK?

楼主:
是的,可以用本地keil调试远程机器上jlink连接的开发板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C:
还是在自己电脑做比较好办。

网友D:
请问 什么是远程调试啊

网友E: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A:
远程调试是用什么来调试呢

网友F:
可能使用到socket链接

网友G:
还能这么玩?
远程电脑直接装个MDK
直接控制远程电脑就好了。
哈哈哈,我才楼主不是这么想的

网友H(2023-03-07):
JATG接口,注意有的需要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