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的放射源远程监控与跟踪终端

楼主:
STM32 的放射源远程监控与跟踪终端

楼主(2021-06-16):
G-M 计数管的主要缺点是:
● 不能辨别粒子类型与能量;
● 分辨时间较长,约为 102us,不能进行快速计数;
● 正常工作温度范围较小;
● 在较高剂量环境下存在脉冲重叠,出现漏记等。

楼主:
高压供电电路设计:

装置中用到高压的电子设备主要是 G-M 计数管,前文中已经对 G-M 计数管
的工作参数进行了简要介绍,其驱动电压为 410V。便携式移动剂量仪采用 3.7V
锂离子电池作为供电电源,这里采用低功耗高精度、超薄稳压高压模块 HVW5P,
输入+5V,可输出 0~480V 直流电源,驱动 G-M 计数管工作,通过调节引脚 1、
2 之间的电位器可以改变模块输出电压。HVW5P 主要参数如下:
1、输入直流电压:+5v
2、输出直流电压:+480V(可调)
3、输出电流:100uA
4、输出电压精度:≤±0.2%
5、负载调整率:≤±0.5%
6、电压调整率:≤±0.5%
7、输出电压纹波:(p-p)≤60mv
8、具有输出短路保护
9、工作温度范围:-20℃—+55℃
10、外形结构:插针
11、外形尺寸:25×25×10 mm

电路图如图 2.7 所示:

楼主:
低压供电电路设计

楼主:
根据方案中放射源远程监控与跟踪终端装置实现的功能,需要对下列子模块
进行软件设计:
1 利用定时器的外部计数功能实现 G-M 计数管脉冲信号的检测,并计算出
计数率进而转换为标准的剂量率信息,通过多次采样求取平均剂量;
2 参考传感器使用手册,根据相应初始化方法与数据检测、处理方法,设
计传感器数据采集程序;
3 配置串口工作参数,与数据发送与接收子程序实现 AT 指令发送与相应
判断程序;
4 利用 FATFS 文件系统,设计 SD 卡物理层驱动、读写程序实现数据存储
和生成工作日志程序;
5 3.2 寸电阻触摸液晶显示屏显示所有测量信息,并设置功能按键;
6 根据单总线协议设计 DS2762 锂离子电池在线监控子程序。

楼主:
G-M 计数管脉冲计数子模块软件设计:

楼主:
部分代码如下所示:
void TIM2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ar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0);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Cmd(TIM2,ENABLE);
}

楼主: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99;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
/* 累计 TIM_Period 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 - 1); // 时 钟 预 分 频 数72M/7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 TIM_FLAG_Update); //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开启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 ENABLE); //先关闭等待使用
START_TIME;
}

楼主:
此部分介绍温湿度传感器与压力传感器的软件流程设计思路。
温湿度传感器 DHT11 只需要通过一根数据线 DATA 实现数据双向通信,一
次通信时间 4ms 左右,数据分为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具体格式如下说明:
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 40bit,高位先出,格式为:8bit 湿度整数数据+8bit
湿度小数数据+8bit 温度整数数据+8bit 温度小数数据+8bit 校验和。其中 8bit 校
验和为“8bit 湿度整数数据+8bit 湿度小数数据+8bit 温度整数数据+8bit 温度小数
数据”所得结果的末 8bit[45]。
在温湿度的测量过程中,STM32 发送一次测量信号,温湿度传感器接收到
起始信号后便会从低功耗模式转为高速模式,完成一次数据采集并发送 40 位数
据给 STM32,从模式下,DHT11 接收数据。传感器只有在接收到控制器的起始
信号后才会主动采集一次数据,否则就一直处于低功耗模式。与单片机通信过程
如下图 3.4 所示:

网友A:
这种可以过计量吗?

楼主:
装置主要性能指标
(1) 能量响应范围在0.5~2.5MeV时,相对于标准源137Cs误差小于15%,这已
经满足辐射防护监测队准确度的要求[64];
(2) 装置测量范围:100μGy/h~1Gy/h;
(3) 电池续航时长可达12小时。
由于G-M计数管死时间比较长,不适宜在强辐射条件下工作,也就保证了装
置的其他电子元器件不会暴露在强辐射条件下而受到干扰。

楼主:
关键点:脉冲整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