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最高码流

楼主(2021-06-16):
请教各位,RS232最高码流可达多大(距离尽量短的情况下)?另外,通过计算机串口调试助手实现RS232通信,串口调试助手能够达到多大码流?是否达到460800bps?

网友A:
可以看看USB转串口芯片的手册,如CH340(CH341T\CH330N)\FT232\CP2102,一般TTL串口信号是可以达到2Mbps的波特率,
如果加入了TTL转232芯片,那就要看这个芯片的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