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为什么我这个数组发送出去的ARRAY都是0

楼主(2021-06-16):
为什么我这个数组发送出去的ARRAY都是0

网友A:
很明显啊,你在接收串口1的数据的时候,没判断那边发过来多少,导致你的buf[i++]一直在加,你在判断帧尾的时候i不是你真正的数据长度,你根本进不去if里面,你的ARRAY一直得不到赋值。自己好好捋一下。我这文字描述不清楚。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你发送的数据是有固定数量的,你就把i只循环到9,然后你判断帧尾直接就判断buf[7]和buf[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