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5 PC4引脚默认功能改IO用

楼主(2021-06-16):
PC4引脚默认功能 UARTRX_SFLASH
使用GPIO_SetFunc(GPIO_PC4, GPIO_FUNC_0);
      GPIO_SetDir(GPIO_PC4, GPIO_OUTPUT);
程序是500ms高  500ms低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波形
引脚当IO口用还是不受控,哪个大侠帮忙看看?@JasonLee27   @AutochipsMCU  @RunningX

楼主:
官方在吗?

网友A:
不受控是指不能设置电平吗?设置为功能0后,即GPIO功能,应该是可以设置的。排查建议:1.仿真看一下初始化这些代码是否真的调用了  2.程序中其他地方,没有误操作到PC4   3.查看一下ODR寄存器,看ODR值是否与输出电平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受控是指不能设置电平吗?设置为功能0后,即GPIO功能,应该是可以设置的。排查建议:1.仿真看一下初始化 ...

是电平不受控制

不加这条指令GPIO_SetFunc(GPIO_PC4, GPIO_FUNC_0);
LED闪烁正常  灯GPIO_PC5
        LED2_ON;
        osDelay(500);
        LED2_OFF;
        osDelay(500);
加上GPIO_SetFunc(GPIO_PC4, GPIO_FUNC_0);
LED闪烁都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受控是指不能设置电平吗?设置为功能0后,即GPIO功能,应该是可以设置的。排查建议:1.仿真看一下初始化 ...

GPIO_SetFunc(GPIO_PC4, GPIO_FUNC_0);
      GPIO_SetDir(GPIO_PC4, GPIO_OUTPUT);

这个引脚低电平不受控制  高电平是可以的
低电平不管程序延时多长时间  都是1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平不受控制

不加这条指令GPIO_SetFunc(GPIO_PC4, GPIO_FUNC_0);

这个现象很奇怪,建议搭最简的环境测试。比如程序中只初始化PC4,然后对PC4的IO口输出进行配置。测试点最好是直接采PC4口,避免外部电路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很奇怪,建议搭最简的环境测试。比如程序中只初始化PC4,然后对PC4的IO口输出进行配置。测试点最 ...

UARTTX_SFLASH    这个引脚是什么功能?为什么默认是这个功能?

网友B(2021-08-16):
同问, UARTTX_SFLASH  和 UARTRX_SFLASH 两个引脚是做什么用的? 如果片外 flash 启动是否一定需要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