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电容为什么会短路烧毁

楼主(2021-06-16):
个别产品使用几个月后这个电容会烧毁。电容品牌是风华的

网友A:
电容最怕温度过高,电压过高,极性接反等等

这个是贴片陶瓷电容,正常工作基本没有热量,其他100V电容都没有问题,就这个电容有个别短路

网友B:
电路电流是多少,整体电路和pcb发出来,这只是放电部分,电池应该还要充电吧,全发出来。这种无极性陶瓷电容,很少坏啊。

网友C:
可能是安装在PCB容易变形的位置,受力破裂了。

网友D:
电池接入瞬间的给电容充电的电流冲击也有可能导致电容失效,可以考虑串个小电阻

网友E:
会不会是60v电池连接接触不良打火高压

网友F:
上电瞬间电流很大吧,吃得住么

网友G:
有机械损伤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接入瞬间的给电容充电的电流冲击也有可能导致电容失效,可以考虑串个小电阻 ...

二极管后面同型号的没有问题

二极管有内阻的,所以要串接小电阻,比如1206,2.2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安装在PCB容易变形的位置,受力破裂了。

这个电容是靠近边缘的位置,但是有24V电池的时候基本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电流是多少,整体电路和pcb发出来,这只是放电部分,电池应该还要充电吧,全发出来。这种无极性陶瓷电 ...

工做电流大概20MA,充电电压最高也就6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机械损伤的可能性较大。

产品有灌电子密封胶的

网友H:
60V电池
猜想你设备有电机 有充电器
电机转的时候,充电中 你就没有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杂波 尖峰会超过100V
另外 封装要1206起,
再者 这个地方 100nf 根本没啥用 还不如放个10uf/160V 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60V电池
猜想你设备有电机 有充电器
电机转的时候,充电中 你就没有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杂波 尖峰会超过100 ...

电容大多数都是100V,如果有过压为什么就这一个会坏,二极管后面有10UF/100V电解串0.1R电阻

网友H:
你现在用的封装是多少?

网友H:
曾经 买到过一颗电容 假货,1uf 50V 1812
上电 36V 有10%板子 短路 电容起火,
所以 你要确定你的电容是否正品,耐压100V是否足
毕竟打个标签的成本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曾经 买到过一颗电容 假货,1uf 50V 1812
上电 36V 有10%板子 短路 电容起火,
所以 你要确定你的电容是否 ...

封装是1206的 品牌是风华高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是靠近边缘的位置,但是有24V电池的时候基本没有坏的

两个同规格电容,只隔了一个二极管;
我只能怀疑,要么是受力破裂,要么是输入有负的高压。

@516997581 :也有可能是生产安装、分板时受力的呀,只是当时没表现故障而已。不一定是客户使用中受力。
@lfc315 :所以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过压其它电容估计也会出现坏的
而且,如果是过压,也不会过几个月了再过压吧

网友C:
这个容量,如果是0805封装,应该有200V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同规格电容,只隔了一个二极管;
我只能怀疑,要么是受力破裂,要么是输入有负的高压。 ...

产品是灌封胶了,应该是不是受力损坏的,电源上有接触器控制1.5KW电机。接触器是通过按钮通断正极电。电机是接触器通断正极电

@lfc315 :不安装怕他烧后面的电容
@516997581 :这个电容,看电路好像都没什么具体作用的,实在不行也可以省略不安装吧
@lfc315 :这批已换村田250V电容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们在家是没有发现有这个情况的,客户装机后用几个月就有出现,
那可以换一批250V规格的看看?

网友C:
使用几个月后这个电容会烧毁
二极管后面同型号的没有问题
这个电容是靠近边缘的位置
但是有24V电池的时候基本没有坏的

网友C:
24V电池时没有发现坏的,有没有可能是,实际有漏电,但是电压低所以没有发热到起火的程度呢

网友I:
楼主说在 板边,使用一段时间损坏。就基本可以肯定是机械原因。 生产运输过程产生短时间内不影响电气性能的细微破裂,工作时间略长,潮气渗透,绝缘劣化,较高电压下,产生放电树,最终击穿短路。  拆除这粒电容,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验证是否这个原因。

网友J:
我们的一个ECU产品,主板24V电源输入,接24V蓄电池,0603/200V的小电容,实测400V都没有击穿,实际产品就一个位置的电容击穿起火,电容和PCB铜箔都烧断了。一个客户的同一个机组,发生2起了,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C(点评):
值得研究。非常好奇原因

网友K:
你确信你的电路是完整的?60V蓄电池接出电路就这一点?如果只是这一点,还是考虑一下是不是电容部位温度过高,安装是否手里不均,再就是器件失效

网友L:
很多陶瓷电容耐压值不准,虚高

网友L:
尽量余量放大点

网友M:
不要用陶瓷的试试.串一个电阻或者用更高电压的.至少3倍于电源电压.
我以前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做的车充,输入端用的是陶瓷电容.结果上电的时候,有概率把电源芯片打死.示波器测量发现上电时有2倍于电源电压的过冲.原理是这样 上电时,由于电容没有电,这时电源线就有一个瞬间的大电流,而电源线比较长,就相当于一个电感,等会你电容是达到电源电压了,但电线上的电流没地方去了,这些电流会继续给电容充电,使得电容电压远超过电源电压,从而把我的芯片打死.仿真和计算得知,用大ESR的电容可以解决这一过冲,而陶瓷电容的ESR都是比较小的,所以很可能是这一过程使得电容过压了,或者过流了,引起它挂了

网友N:
很可能是机械应力导致的,必须注意PCB的布局和走线设计,尤其是该电容处于PCB边缘或一侧带有大面积铜箔或两侧引线宽度差别很大时,焊接导致的应力就会留下形变隐患,后随温度的变化逐渐劣化,最终击穿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在 板边,使用一段时间损坏。就基本可以肯定是机械原因。 生产运输过程产生短时间内不影响电气性能的 ...

产品是有灌密封胶的

网友N(点评):
灌胶能降低机械冲击导致的形变,但会劣化温度变化引起的形变。如果PCB设计不当导致焊接时就留下应力隐患,灌胶的影响就是负面的。

网友O:
同意楼上各大神说的上电冲击电流峰值过大的猜测。
另外,烧掉的这颗电容在DC母线上,电机工作时,母线上的交流分量有可能很大,导致这颗电容发热损坏。所以不妨测试一下重载运行时这颗电容是否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