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插件上、左右三面的凸起时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06-16):
网口的接插件,两个并排使用,由于这些凸起,并起来费劲,谁知道这些凸起的设计目的时干什么用的?

网友A:
选择没有凸起的插座就行了,这种有突起的插座目的是插座外壳和金属外壳可靠接触,应该是防静电EMC方面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没有凸起的插座就行了,这种有突起的插座目的是插座外壳和金属外壳可靠接触,应该是防静电EMC方面的作 ...

多谢指点!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限位锁死功能,利用金属片的弹性。

网友C:
其功能作用是:利用这些金属片的弹性,有效地镶嵌固定在框架、结构、机壳或面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