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利用FPGA输出sd模式sdi视频图像噪声会大

楼主(2021-06-16):
我在调试FPGA控制gs2972芯片输出标清的sdi过程中发现输出的视频带有很大的噪声,就是下面那个图,而输入的原视频噪声要小很多,因此尝试了输出高清的sdi,高清模式下的噪声要小得多。但是用彩条或者动态的模拟源就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很疑惑产生这个噪声的原因是什么,烦请各位大牛指导疑惑,谢谢

楼主:
好像图像看不太清,视频上传不上去。就是有很多雪花类似的噪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sd模式的原因,我用另外一个厂家的sdi板卡将我们的视频数据转成了板卡所需要的格式,最后输出的图像也是和我们的差不多,有猜测是因为sd模式的原因但是没有相关资料可以证明

网友A:
信号源是什么?用彩条和本地产生的数字视频信号输出没问题,那说明输出链路没问题。而且,用别人家的板卡输出相同的数据,也是一个效果,那问题出在数据源啊。外部输入的?本地文件的?有没有换过信号源?

网友B(2021-12-15):
我这边遇到了GS2972无法出图的问题。能否有偿指导一下。

网友B:
我这边遇到了GS2972无法出图的问题。能否有偿指导一下。microscie@hotmail.com是本人的邮箱。

网友C:
有噪点重点怀疑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