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在晶振上浪费了两天时间

楼主(2021-06-16):
新焊的实验板,怎么各种换件都不行,
最后,发现,晶体旁的起振电容给我焊成了220p。
也是在做电路检查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晶振这一块,
借此机会,查阅了一些资料,整理如下。
外部高速时钟接法
外部无源晶振电路如下图所示,
两脚接约 22pf电容,并接1M电阻。
原因是,芯片内部电路,是一个与非门,可看成增益大的放大器,接一个电阻看做反馈电阻,使震荡更稳定。

外部时钟异常见原因
1) 外部晶振未加反馈电阻,导致无稳定时钟输入
2) 外部晶振范围8~24MHz;
3) 晶振与芯片引脚间断路
4) 晶振 质量问题导致,不正常起晶振
5) 芯片系统时钟配置过程错误等

系统为什么经常出现 hard_fault
1) 系统时钟配置与FLASH延时周期不匹配  (0~24M,24~48M,48~72M,72~96M分别对应 分别对应 0,1,2,3);
2) 野指针被赋值;
3) 指针作为函数形参被传入了非法值或不使用 该参数时便被调用;
4) 程序访问了非法空间或进行了非法操作等 .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几次,后来直接不要外部晶振,内部又省钱又省心

网友B:
哈哈,这个坑有点大。

网友C:
220p这个明显就太大了,一般谁会用这种贴片电容做晶振的匹配电容呀,从个头大小其实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D:
人的开悟就在一瞬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几次,后来直接不要外部晶振,内部又省钱又省心

你用内部的怎么样?可靠性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用内部的怎么样?可靠性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么

没差别,ST和GD出货很多了,ST的还是超频使用。很好

网友F:
晶振的负载电容和布线处理一定要小心,不然会踩坑,浪费调试时间。

网友G:
恩,这个部分很容易忽略,委外的时候,电容又不好查。

网友H:
别整了,整好了,也没有芯片

网友I:
你用内部的怎么样?可靠性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差别,ST和GD出货很多了,ST的还是超频使用。很好

那这样的话,后边是不是就用内部的好了?省地,省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的话,后边是不是就用内部的好了?省地,省钱啊

这个不能说绝对的,一般的应用还是可以的,如果对时间精准要求的,还是需要外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说绝对的,一般的应用还是可以的,如果对时间精准要求的,还是需要外部的, ...

嗯呢,那就晶体电路都留着,不行的话,再焊上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嗯呢,那就晶体电路都留着,不行的话,再焊上呗

对,如果调试通过,量产可以去掉,反正调试多一个晶振也没啥。

网友J:
因为晶体基本不会出问题,震荡电路又简单
所以很少被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