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来大神能帮我看看我这个电路功能 能实现吗

楼主(2021-06-16):
就是用这些管子替代与非门。NET1接继电器。刚上电时不管AB是何电平继电器都工作,当A B为低电平时,继电器能工作黄灯亮;当A B为高电平时,继电器延时10S左右停止;

楼主:
阻值没定,后期再调,先确定功能是否能实现

网友A:
建议你用单门逻辑芯片,与非门大约0.2元/pc,延时也可以用门电路,如果要准确定时,用555

@li632129415 :本贴的电路逻辑上没问题,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才建议你改回门电路的。因为MOS管的Vgs(th)的波动范围较大,所以定时时长会有较大的波动,此其一;第二,三极管Q6的基极工作时需要电流,流过R5的电流(约50uA)随着Q6放大倍数的波动,可能会有很大的比例是流入Q6基极的,引起C3充电电路的变化,也会导致定时时长的波动。
我就是用来替代与非门的

网友:
本人理解AB为低时,电路工作状态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但你这时间哪里确定?

就想知道实际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时间是用C5和R8控制 当Q3导通 C5放电 mos延迟截止
你的分析完全正确。 当A/B全为高电平时,Q3将导通,C5通过R8充电,使MOS管的G极电位下降,就是它的延时时间。

网友B:
你的电路逻辑上可行,上电状态如地板网友所示。当A/B全为高电平时,Q3将导通,C5通过R8充电,使MOS管的G极电位下降,延时后电路将翻转。

逻辑上我也觉得没问题 就想知道实际有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