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072的dma串口配置

楼主(2021-06-16):
DMA方式接收不定长字节的配置,或者配置demo,不胜感激

网友A:
参考下官方例程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可以参考一下网上stm32的配置,STM32这样的实现办法历程有很多,但是要注意两个芯片之间两者的不同之处

网友C:
参考STM32实现,1.5M波特率不翻车: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08367512

网友D:
HC32L136,DMA串口高速连传
可+Q:3563213390

网友E:
高价现货请加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