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之littlevGL系列教程:移植littlevGL到STM32(二)

楼主(2021-06-16):
对接littlevGL
我们先来修改下lv/port目录下的两个接口文件,我们需要把两个文件开头部分的 #if 0都修改为 #if 1,当然对应的头文件中的也要一并修改,这里很简单就不贴图片了,然后我们还需要将lv_port_indev.c文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的注释掉,或者直接删除掉,因为lvgl支持多种输入方式,像键盘、鼠标、按键等等,不过这里我们只需要触摸就可以,所以我们只留下我们需要的,然后我们将GT911触摸部分的接口对接一下,由于代码比较多,大家直接点击下载附件,然后解压,将文件的内容复制到lv_port_indev.c文件中即可:

我们在上面的代码中增加了一些我们自己添加的,这里我是在GT911驱动中新增加了两个函数,原型如下,大家可以直接复制到GT911驱动文件中:

大家不要忘记在touchpad_init函数中,调用一下GT911触摸IC的初始化函数。
然后我们再来对接一下显示部分的接口,这部分相比触摸就有点麻烦了,我也是调了不少时间,因为我们是使用的DMA2D,这样速度更快,所以这里直接大家贴出完整代码来,大家参考下,不过还是建议大家直接下载完整工程,因为很多地方你不注意就可能会出错,对于LCD的驱动部分,还是建议大家去微雪我在上面给出的链接中的**去学习一下,本系列**我们着重讲应用层,太底层的内容我们不怎么涉及到,由于代码比较多,这里大家直接点击下载,然后解压后,将内容全部复制到lv_port_disp.c文件中即可:

其中这两行代码是根据你的显示屏来修改的:

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将接口配置好了,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Demo,也就是我们添加到lv/example目录下的demo,这一部分很简单,我贴一下主要代码:
要包含的头文件:
用户要添加的代码:
没错,就是这些,不过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给lvgl一个时基,这里我是直接将它放到了滴答定时器中:
其中lv_tick_inc(1)参数1就是我们每隔几ms调用这个函数的频率,因为我们滴答定时器是1ms调用一次,所以这里设置为1。
最后大家编译并下载代码应该就会看到效果了,我这里照了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还在上面打了点字,恭喜你,到这里,就说明你的配置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学习后面的课程了,建议新手第一次还是先下载完成工程测试,尽量使用相同的硬件,等你真正弄懂后你就知道自己怎么去配置工程了,最后附上完整代码下载地址:

网友A:
开始测试LVGL的一个DEMO了吗

网友B:
移植cubemx6.0+lvgl

网友C:
LVGL的v8版本貌似要出来了

网友D:
嵌入式GUI LVGL

网友E:
能够提供几乎所有的嵌入式GUI。

网友F:
C++的GUI库吗?

网友G:
比较lvgl与emwin的区别与优缺点。

网友H:
LVGL的例子在这里

网友I:
STM32工程文件呢?

网友H:
可以找到LVGL嵌入式GUI库的示例和演示吗?

网友J:
来个所有资料以及代码下载途径

网友G:
GUI Guider为LVGL装上翅膀

网友F:
移植lvgl教程有吗

网友E:
GUI-Guider的使用

网友D:
lvgl配置,关于lvgl配置的所有信息

网友C:
LVGL配置怎么实现的

网友B:
lvgl在STM32上跑起来了?

网友I:
GT911怎么驱动lvgl呢

网友A:
lvgl已经更新迭代了很多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