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复位之后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1-06-16):
HC32F460KCTA这个这款MCU,发现烧写完demo工程文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正常上电外部的8M晶振是会起振的,但是使用外部复位引脚复位后,晶振就停止起振了,此时keil的就不能进行程序烧写了。代码是官方提供的案例代码。(换一个STM32的单片机过去,单片机外部复位后,晶振是正常起振的)

后面把VCAP的电容改成0.1UF,PB11也上拉了,外部复位后,就是没进去主函数,并且J-linK也识别不到芯片了。各位大佬再帮我分析分析呗!!!!!!!!!!!!!!!!!!!!!!

网友A:
我理解的意思是:
断电、加电,程序正常;
按rest,程序就不动了。

我觉得,不一定是晶体的问题,
建议:
1、看一看晶体周边的电容值是否正确
2、检查下时钟配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意思是:
断电、加电,程序正常;
按rest,程序就不动了。

晶振的匹配电容换成跟官网一样了,还是不行,我认为代码是官方给不应该有问题的才对的。用户手册确实提到晶振震荡检测这个功能,可惜本人是搞硬件,对代码不太熟悉。

网友B:
程序发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振的匹配电容换成跟官网一样了,还是不行,我认为代码是官方给不应该有问题的才对的。用户手册确实提到 ...

震荡波形可以测出来么?
怀疑是系统时钟配置没配置好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把MD引脚接低电平了?reset脚复位之后就进ISP模式,不是用户模式了。

网友D(2021-07-16):
楼主怎么,这么久搞定没啊

网友E:
这个不应该啊,先用示波器看下晶振是否真没有起振,然后再检查一下晶振初始化部分代码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怀疑是时钟没配置好,
之前ST的我也出现过类似的,
然后用串口随便下个正常程序,
就可以了

网友G:
华大代理  QQ:409946461 可以技术支持[

网友H(2024-01-18):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每次使用NRST按键复位后都死机,SWD也连不上,重新下电上电恢复正常,什么原因?

网友I:
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官方的开发板?

网友H:
参考官方原理图做的板子,复位引脚10K上拉,接104电容到地,MD引脚4.7K上拉,其它运行都正常,就是一按复位引脚就死机,SWD也连不上,非要重新下电再上电才恢复,两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