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常识时间---共模与差模的相关概念详解

楼主(2021-06-16):
这些知识,原本计划以后再说的,免的有人把我帖子抄了,然后反咬一口说我抄他的。

现在可以把相关概念简单复习一遍。

先给出运放的三端标示符号:

楼主:
差分输入电压的定义,比较直观:

但是,一般而言,共模电压是没有明确定义的:

注意上式中,常数K是个不定值!!!

由于K是个不定值,于是定义运放的参数时候,会非常麻烦,所以,我们就挑一个最简单的K值,例如K=0,这样定义运放参数会很简单。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K取1/2,此时理论分析也会很简明,所以很多教材上是定义K=1/2的,此时共模电压Vcm是VP和VN的算术平均。

楼主:
说到平均,电工必须熟悉三个最常用的基本平均-----算术平均,几何平均与调和平均。

对于两个正数a和b,这三个平均之间的关系为:算术>几何>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