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USART空闲中断无法清除

楼主(2021-06-16):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temp;
    if (USART_GetITStatus(UART4, USART_INT_IDLEF) != RESET)
    {
        temp += UART4->DT;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2, DISABLE);
        uint8_t revc_len = UART_232_DMA_BUFFER_SIZE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UART_232_DMA_BUFFER_SIZE);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2, ENABLE);
    }
}

这个空闲中断无法清除一直不停的进这个中断处理函数,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清除命令是先读sts 再读dt 寄存器,且这个标志会在每次总线空闲时都会置位。

网友A:
建议增加读sts 的动作,且你的应用是否是使用DMA1的channel2在发送数据,如果是,那肯定会不停的进空闲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增加读sts 的动作,且你的应用是否是使用DMA1的channel2在发送数据,如果是,那肯定会不停的进空闲中断 ...

增加读STS寄存器也有试过,没效果。 DMA只做了接收没有发送。
USART_GetITStatus(UART4, USART_INT_IDLEF) 这个时候已经读过STS了

网友A:
所以不是你又一次接收后的空闲导致的吗

网友A:
所以不是你又一次的接收后的空闲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不是你又一次的接收后的空闲导致的吗

不是。串口调试工具不发了,它也一直空闲中断。
用keil调试,看到空闲中断标志一直没清掉。

如果使用USART_INT_RDNE中断接收,看到空闲中断是有被清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串口调试工具不发了,它也一直空闲中断。
用keil调试,看到空闲中断标志一直没清掉。

从原理上来说调用RDNE和你代码里读DT是一样的操作,你先屏蔽掉DMA这些代码,精简一下流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B: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多读读手册

网友A:
确实如楼上所述,再去捋一捋你的代码逻辑吧
今早已实测按照你图示的写法,且UART4使用轮询发DMA收,开启空闲中断,与串口助手通讯,IDLEF标志只会在每次接收完毕后的总线空闲时才会置位,且置位后能被正常清除,不存在空闲中断标志清除不掉的现象。

网友C(2022-02-17):
引用 网友A:
确实如楼上所述,再去捋一捋你的代码逻辑吧
今早已实测按照你图示的写法,且UART4使用轮询发DMA收,开启空 ...

您好,可以咨询您一下关于RS485通讯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以咨询您一下关于RS485通讯的问题吗

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D:
那你是不是本身就没有处理usart,所以一直在进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