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哪些能够替代ST

楼主(2021-06-16):
华大的MCU哪些能够直接替代ST.

目前用较多的是STM32F103RET6和stm32f407ZGT6
其他型号也有用,都是103和407系列的。

华大的有没有替代参考手册之类的文件,帮助减少替代过程的入坑。

网友A:
136  176都可以啊

网友B:
能替换 也不一定有货啊

网友C:
华大M4产品性能满足可以持续供货,就是不能直接换要重新设计。QQ:409946461

网友D:
华大M4内核HC32F460系列的可以替ST103和407系列的型号,会要稍做改动,我已经有多个客户成功替换下来,有些已经成功小批量生产了,华大代理:VX:13570881624

网友E:
国产32位MCU,24pin,SSOP24,1.8~5.5V,48MHZ,64K flash,4K RAM,ADC 12bit,可支持最多17个触摸按键。
    每周都有稳定到货,谢绝炒作,价格合理。可提供技术支持,只考虑靠谱、长期稳定项目。
    qq:406773609

网友F:
开始替代的时候,总会有一段困惑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F103RET6     HC32F460KETA 可以替换

感谢,
先找手册喽喽

网友H:
进来看看讨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