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KEIL c51 仿真问题

楼主(2021-06-16):
第一次使用芯圣的MCU, 发现在KEIL C51 在线仿真调试时, 全局变量在WATHC 窗口中不能自动更新数值。
而且periodict window update 这是已经是选择了的。非常奇怪。以前用ST MCU J-LINK 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点评):
软件有时候会有BUG

网友B(2024-08-11):
仿真器配置有误?

网友C:
更新和重新安装Keil C51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但是这玩意好像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可能是软件bug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D:
51还要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