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

楼主(2021-06-16):
请教,下面的1能等效成图2吗。防真结果正确,但输入端的直流电位相差10倍。

**,徐大两日后发的,跟这个一样。
按H大师的理论,共模电压决定于电路增益和差模电压本身。
输入端 共模电位,左图取决于 R1和R3 ,右图取决于 R7与R8 。
不等效,左图讯号源浮地,右图讯号源中点接地,不随共模浮动了。
@tianxiongweitxw :约束条件
为什么第一图引入的共模电位是-1V啊?
第一图的对信号的约束条件是差分电压及二输入端的电流一致性。第二图没有电流一致性的条件。而是对地电位的约束性。
不一样,引入的共模电位不一样,第一图共模电位是-1V,第二图是0,这个共模电位是信号特性引发的。第一图的信号相对于地来说,不确定(离开电路架构)。

网友A:
图1的V+和V- 是~0.1V, 图2的是~1V

是的,相差10倍,说明等效方法有问题,不能这样简单等效

网友B:
答一下吧...

首先说明,本人不是“法师”,仅仅是教书匠一个,称老师可以接受。

“防真结果正确,但输入端的直流电位相差10倍。”

显然是共模电压不一样,差分放大器的输出理论上对共模电压不明感,所以“结果正确”。注意两个输入类型,前者是浮地差分信号,而后者是对地的两个接在正负输入端的信号。虽然其差摸电压一致,但信号类型不同。前者,为保证电流进出一致,其共模电压会定在一个特殊的电平上;而后者则由输入信号直接确定其共模电压。

感觉前者是没有共模电压输入。共模电压是由于偏置电压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答一下吧...

首先说明,本人不是“法师”,仅仅是教书匠一个,称老师可以接受。

上计算过程吧,最直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计算过程吧,最直接了。

看这个帖子:

端口网络相关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0224-1-1.html

其中有根据差摸电压确定其共模电压

楼主:
非常感谢H老师的义务讲解!帖子我是基本看明白了,用一个双端口分析,把放大器的机理分析得明明白白,确实是专家。我一直以为直接分解叠加就可以了,一防真才发现问题,实践出真知啊!

不过H大师的帖子本身理论性很强,数学理论用得多,不容易看明白。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放大倍数应该是R2/R1=10,但仿真是20倍。放大倍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放大倍数应该是R2/R1=10,但仿真是20倍。放大倍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

你只看了差分输入中的一端信号,还有另一端没包括进去。差分信号的差模应该是正负两端信号之差。

楼主:
我看错了,放大倍数是10

网友C:
如果 电源电压 够高,两输入端应该是 等电位 的,
共模电位取决于 R4(或8),输出幅度 两倍于共模,输出值若大于电源电压,就不对头了。

以电源电压为已知,推算 讯号 幅值,讯号不得超过此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 电源电压 够高,两输入端应该是 等电位 的,
共模电位取决于 R4(或8),输出幅度 两倍于共模,输出值 ...

输出幅度 两倍于共模

如何算的?

对不起,只是 R4 ,亦就是左图的才是这结果,右图的 同相端 对地电位是 10*V7/11 。
如虚短能实现,则两输入端电位相等;因电路只有一条,共模电位(对地电压)遂取决于 同相输入端接地的那个电阻,而根据设计规范,由反相端至输出端的电压是等于 共模电压 的。

网友C:
或者,以 电源电压 为已知,推算出应有的 最大讯号幅度,小了就表示图例中的 讯号 太大。

网友D:
如果只考虑差模输入,不考虑共模影响,两个电路是一样的。但两个电路的共模电压是不一样的,前面的不确定,后面的确定,所以最后输出怎么样,与输入信号,运放特性,电源电压三个都有关系。

网友A:
先上电路图

仿真结果

Vout=-1.9999704V
V+  =-0.99998659V
只要运放还在其正常工作范围内

V+ = -(Vin-Vout)x R4/(R1+R2+R3+R4) = -(0.2+1.9999704) x 10/22 = -0.99998659

根据结果反推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像这种输入地是悬浮的情况,只要运放还在其正常工作范围内,运放这一块不用理它了,把输入,以及R1,R2,R3,R4和输出看做一个电流环计算电阻分压就行了,因为理想运放模型,运放输入端口阻抗是无穷大的,运放输入端口不流入电流。当然,运放的输出端口有没有电流流入运放输出端口还是要视具体运放来分析,这里估计运放输出端口类似一个电压源。

楼主:
按H大师的理论,双端输入时,两输入端电压取决于增益和差模电压本身大小,但这个电压不能叫共模电压吧。

网友C:
同相增益为 11 ,反相增益为 10 ,
那么,双相又如何,若 V6=V7 ,会不会就是 10.5 呢?!

网友C:
双端输入,不等于 双相 输入 !
双相,差分,浮地,都是双端输入,但三者性质各异,
浮地输入的共模电位是 输出之半,双相输入的共模摆幅是 同相输入的分压,差分输入的共模电位 由讯号源主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上电路图

仿真结果

虚短点,就是 共模电位,
阻抗串联,电流处处相等,
虚短点,可视之为  R2跟R4  的分压点。

网友C:
不管同相反相,反馈都在反相端,
运放没饱和,虚短乃成,反相端追随同相端,不管输入是何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只看了差分输入中的一端信号,还有另一端没包括进去。差分信号的差模应该是正负两端信号之差。
...

差M都知道,要知道的这里是共模电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差M都知道,要知道的这里是共模电位。

这个没看见吗?…

看这个帖子:

端口网络相关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0224-1-1.html

其中有根据差摸电压确定其共模电压。

网友E:
没仔细看,只要分析一下共模电压是否超范围即可

网友D:
楼主的一楼改得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