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二极管更换之疑惑

楼主(2021-06-16):
在检修反激开关电源过程中,由于功率开关管发生烧毁故障,很多同行会将使用万用表测量正常的前级整流桥二极管全部更换!那么他们这一举措的原因是基于什么考虑的?还望各位坛友能予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点评):
因为不想听到开机后"碰"的那一声,哈哈,我碰到过刚换了炸裂的几个另件,一开机,又是碰的一声,所以干脆不论好坏,这一单元全部换新的.有些问题不是万用表都能量得出来的.

网友A(点评):
比如十股软电线,断了九股,电表量还是通的,一上电保你"碰",哈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种情况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是过压还是归根于过流?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都有可能,很烫,多半过流,不烫为过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还没有等到用手感觉,管子就炸了!

网友B(点评):
出现“砰、砰”的情况,往往是最弱的那个先“砰”了,没“砰”的也是受内伤的,所以一并换掉,我是这么想的,我虽没修过开关电源,但是道理应该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开关电源原理与维修 视频 268M ◆〓

收到,多谢T叔分享。既然前辈近期有过维修开关电源经历,不妨将经验写出来分享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点评):
廿年前玩过的拉,给二次"碰"吓怕了,后来又修过一次,格换勿论.哈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哈哈,现在修复后送电成了心病呀!就害怕嘭嘭呀!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电源要坏就是一串,不会单坏一个,顺藤摸瓜,把相关的元件都换了,错杀几个也值.哈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言之有理!如果可以的话T叔还是编辑分享一下为好!

网友C:
选用开关电源都讲究3C认证的,自己修理过的还有认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遇到用三用电表测量二极管的OK的,但一旦上阵它又不行了,表现出內阻変的很大。 ...

没有遇到送电后炸裂的现象吗?我遇到的次数多了去了,所以对整流二极管是一个损坏统统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