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下载后无法运行

楼主(2021-06-16):
st32f103程序可以读出,但再下载后无法运行

楼主:
一个板子是ST32F103RBT6做的,用ST LINK Utility v2 SWD模式读取程序并保存为*.hex 文件,再次下载后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A:
没遇到过,我都是做的可以下载出来,烧回去还可以继续运行。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版本软件?升级到最新版,然后那个固件也升级到最新。

楼主:
没有源程序的

楼主:
Utility.exe v4.0.0.0
STLinlUSBDriver.dll v4.4.0.0
ST_LINK_CLI.exe v3.0.0.0

网友C:
仿真下看看呗,运行其它程序是否可以

网友D:
可以有两种格式保存的,BIN,HEX,都试试。

网友E:
首先要保证你的代码是没问题的,不然写进去不正常运行就不奇怪了。

网友F:
另外,注意BOOT脚配置正确。对应用户flash区启动。

网友G:
我用Keil生成好的HEX,用ST-LINK烧录后,还可以导出再弄进去,可以用。

网友H:
这个还真没有读取过内部的程序。

网友I:
这个不是熔丝位保护吗

网友J:
这个没有尝试过。
是bootloader的原因吗

网友K:
是不是地址不一样?
楼主是怎么读取的数据的?

楼主:
这样还不如自己编写代码研究呢。

网友L:
可能引导程序的问题。

网友M:
代码加密了?

网友N:
如果您知道功能还不如自己写程序呢,F103的单片机又不难,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自己重写代码也要不了一周吧。

网友A:
请问如何读出程序呢

网友O:
为什么要读出呢

网友P:
仿真器单步调试看一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