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Link连接下载不了

楼主(2021-06-16):
连接下载不了,哪位前辈可以重新分享一下吗?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下载的?能否擦除操作。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软件试试,先擦除。

网友C:
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D:
你意思是驱动下载不了?

网友E:
楼主需要分享什么链接?

网友F:
还是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G: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H:
st的链接有的很慢的

网友F:
让别人分享给你链接就行

网友I:
可以尝试换一种方式

网友J:
是STLINK下载不了,还是STLINK连接目标板后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K:
加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