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C程序

楼主(2021-06-16):
求个PIC12F508的按键C程序,单击双击长按

网友A:
以前都是用状态机,然后开个定时器,扫描,中断计数,然后主循环判断.各种宏定义各种循环+++,各种标志位玩得不亦乐乎. 这几天刚刚开始玩508,没有中断.  要C的哈,不要ASM

网友B:
换个1822 1823 耍耍

网友C:
时序要求不高可以的,加个定时器溢出有效标识即可

网友D:
不是有wake-up on pin change么?

网友E:
对啊,这个不是中断么?

网友F:
不但可以做,还可以做低功耗按键

网友G:
网上随便一个51的按键程序整过来都是可以移植的,需要把底层的IO重新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叫你写按键程序

网友I:
这么小的单片机,用汇编开发是必然的,也写不了几句话,很简单的。

网友J:
这玩意儿,如果会C语言,会操作IO,就可以写出来啊。

网友K:
按键程序根据不同的应用是不同的吧?

网友L:
我一般用计数器。

网友M:
双击可能比较不能保障效果

网友N:
如果你不会IO操作,给你个程序也看不懂。

网友O:
有个疑问:用C写出来的简单应用比汇编会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