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系列

楼主(2021-06-17):
这个系列没有EEPROM。有没有可能用User ID 来存诸掉电数据,有没有高手知道?

网友A:
是哪个user ID? 芯片里面有个unique ID,应该是只读的

网友B:
USER id  只有几个2,3个字节而已..存不了啥dd.
如果不太频繁的话, 可以直接用flash仿EEPROM来用就好了.

网友C:
建议用 SAF = 》Storage Area Flash

网友D:
USER ID是只读数据你怎么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 SAF = 》Storage Area Flash

请教如何读写 SAF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读写 SAF

应该和其他FLASH区一样操作。把写保护先清掉,见PIC16F15225数据手册。

网友E:
user ID?你怕是没搞清楚什么是user ID吧。

网友F:
PIC芯片没有EEPROM的一般都有一个扇区是高擦写寿命的,这个扇区都是分配在程序内存空间的最后那个扇区,你可以看数据手册,比喻你说的PIC16F15系列
在MCC里可以自动生成那个FLASH读写的代码,直接调用就行了。这个区域就是为了实现我们平时网上讲的FLASH当EEPROM使用而特别设计的。比普通程序空间的FLASH 擦写寿命到少高10倍以上。

网友G:
现在难道没有人用米国的芯片吗?

楼主:
PIC16F15213-14-23-24-43-44  这个系列都没有SAF.  MCC 也没有相关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C16F15213-14-23-24-43-44  这个系列都没有SAF.  MCC 也没有相关选项。

9.1.2.3 Storage Area Flash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 ... eet-DS40002195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