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关于F421的PF0和PF1 当普通 IO使用不能控制问题

楼主(2021-06-17):
芯片是使用内部晶振,然后打开时钟设定为输出,死活是不能控制,
  RCC_HSEConfig(RCC_HSE_DIS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这个芯片也没有像其它款那样,有什么特别的寄存器配置,有谁碰到过呢,指点一下。

网友A:
你需要把系统时钟切到HSI,才能disable掉HSE,你确认哈HSE关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