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T叔,关于普通继电器切隔离高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6-17):
(无正文)

网友A:
那你需要合理的选择继电器,包括触点工作电压、电流,高压时还得注意开关**与线包之间的耐压值,并需以极限潮湿环境考虑,尤其是涉及人体接触时。

网友A:
又出星号了,换个说法吧:高压时还得注意开关触片与线包之间的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需要合理的选择继电器,包括触点工作电压、电流,高压时还得注意开关**与线包之间的耐压值,并需以极限 ...

我理解的两点击穿,是将高压加在两点之上,因为空气电离或者电场什么的,形成了回路。这里因为触点电压与线圈电压是隔离的,并不在一个系统上,所以构不成回路,所以我一直想不通,这个与小鸟双脚站在一根高压线上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点评):
因为系统内存在分布电容,而高压线上站的小鸟与周边的分布电容却非常小,小到可以忽略,但通常的系统内则不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