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 新手急求两个问题!

楼主(2021-06-17):
诸位好,本人 刚开始用 STC (STC8),有两个问题:
1、仿真用的 STC-LINK 和一般的 USB串口有区别吗?能用 USB 串口 代替吗?
2、我的KEIL 装了 51 之后,还要“和谐”一下才能用,可我找了一堆和谐器,有的说病毒,有的要另外下载几百M的东西,都没法用。有大侠能帮忙吗?
多谢!
下面是我下载的一个和谐器,我一看“360”,就知道全家桶送上门来了,赶紧关掉了。

网友A:
这东西本身就是病毒,不用怕

网友B:
都缺芯了还用这个?

楼主(点评):
惟愿STC 能悬崖勒马!

网友C:
二姨家的网盘资源里找啊,不用去别的地方找。

网友D:
和谐包很小的,给你传一个。

网友E:
我用的keil UV5 也是和谐的,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缺芯了还用这个?

他们家翻了几倍价格,目前还有库存,8月过后估计ST的交货也要慢慢提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本身就是病毒,不用怕

如果是 21 的“病毒”,倒不怕了。

网友F:
普通USB转串口也可以用

网友G:
为了安全起见,可以在虚拟机里面用,用完了,连虚拟机一起干掉。

网友H:
使用注册机的时候关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网友I:
把杀毒软件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都缺芯了还用这个?

STC MCU    2021/6/1  供货速度最快的型号,都在陆续到货中

NO 1:

LQFP48:
STC8G2K64S4-36I-LQFP48,
STC8G2K60S4-36I-LQFP48
====STC8H3K64S4-45I-LQFP48, 2021/7/15 大批量供货,完美 12-BIT ADC, 45MHz, 会成为供货最好的明星产品

QFN48        6mm * 6mm
STC8G2K64S4-36I-QFN48
====少量现货,加急大批量生产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J:
STC MCU    2021/6/1  供货速度最快的型号,都在陆续到货中

NO 1:

价格高了

网友K:
ST-LINK 比USB-TTL快的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J:
STC MCU    2021/6/1  供货速度最快的型号,都在陆续到货中

NO 1:

价格直接翻了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