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O配置问题

楼主(2021-06-17):
在用户手册中提到IO配置输出低时,
务必将上拉电阻关闭,否则会漏电
那么,我外置的上拉电阻呢?
我一般都是外接上拉,内部的不用。
一说漏电,我就肝颤啊,谁能理解我

网友A:
指的是耗电。
输出低电平时相当于在供电和地之间接了一个电阻,增加了额外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