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8的ADC使用问题 求解!

楼主(2021-06-17):
目前使用了GD32F130F8 的串口1  和一个adc口    当串口接3.3ttl时adc能够准确采集 ;    当串口接5V ttl时 ADC的值会被拉高。以前使用STM32时并没有这种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求解

网友A:
你串口用的哪个pin脚,有些pin脚就不是5V耐受的,接5V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串口用的哪个pin脚,有些pin脚就不是5V耐受的,接5V就会有问题

A2  A3

网友A:
PA2和PA3不耐5V,你需要做电平转换,或者参考datasheet,换用耐5V的pin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2和PA3不耐5V,你需要做电平转换,或者参考datasheet,换用耐5V的pin脚

换成A9 A10  确实没问题了,但我这边是为了替代以前产品上的STM32   pin对pin   硬件没法改了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