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T)芯片拉电流问题

楼主(2021-06-17):
UP UP UP

网友A:
可能会坏可能不会坏
没人敢保证

网友B:
一般短时间不会损坏,但一定会逻辑混乱。

不会坏,如果输出是H,会把电平拉下去,实际就是内部开关管处于放大状态,芯片有一定的热量

网友C:
长期工作会损坏端口,要知道每个端口都有最大耐受驱动电流的

网友D:
必须看输出被拉低时的电流,如果超过了输出耐受极限,那就有损坏的可能。超出越多,可能性越大。根据负载阻抗的极限低值、供电电压的极限高值,再结合器件手册中所载的输出电流极限,即可计算判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