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单片机软件复位干什么用

楼主(2021-06-17):
通常的复位引脚,和看门狗经常使用
在介绍时,发现有个软件复位

其中,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吧。。

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何时会有这种需求。
这个功能,一直琢磨着,这事,看门狗不就办了么?

网友A:
看门狗溢出才会产生复位,有一定的滞后性,软件复位可立即产生复位。
如通过内置boot下载程序,下载完成后通过软复位跳出boot程序,运行用户程序。

网友B(2021-07-21):
用处还是很多的。 比如你操作了 芯片配置字, 或者程序设计了首次上电特殊操作的,应用复杂的时候,经常遇到需要重启系统的情况,这时候软复位就有用了。

网友C:
软件复位是有用的,例如你的程序监控到异常,比如PC乱飞,比如内存数据被篡改,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补救措施,然后调用复位命令,进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复位是有用的,例如你的程序监控到异常,比如PC乱飞,比如内存数据被篡改,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补救措 ...

不是很理解,程序都跑飞了,如何能调用复位命令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理解,程序都跑飞了,如何能调用复位命令呢

程序跑飞了,有2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程序乱跑,最后看门狗复位。另一种情况,程序还能回到原来的主循环,你可以在主循环中,写一段监测PC是否异常的程序,如果判断PC异常,就可以进行相应处理,比如查验重要数据是否被破坏,保存重要数据,然后调用复位命令进行复位。

网友D:
比如设备需要远程控制复位,就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