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T507飞凌嵌入式教你两种屏幕切换的方式

楼主(2021-06-17):
一、硬件操作平台介绍

FETT507-C核心板集成全志T507四核车规级处理器设计开发,Cortex-A53架构,主频1.5GHz,集成G31 GPU,内存2GB DDR3L,存储8GB eMMC。整板工业级运行温宽,支持绝大部分当前流行的视频及图片格式解码,具有稳定可靠的工业级产品性能、低功耗以及丰富的用户接口等优势,搭载Linux、Android、Ubuntu*操作系统,适用于车载电子、电力、医疗、工业控制、物联网、智能终端等领域。

本文不再对硬件参数进行叙述,在参考本文进行软件开发前请阅读飞凌嵌入式提供的全志T507用户手册 ,路径为“用户资料\手册\硬件手册”,以了解产品命名规则和您所使用产品的硬件配置信息,这样有助于您对本产品的使用。

本文介绍了全志T507屏幕切换控制的两种方式。

二、屏幕切换

OKT507-C开发板支持MIPI DSI、HDMI、TV等多种屏幕接口,同时可以进行两个屏幕的同显和异显,可灵活指定HDMI接口支持4K输出。目前屏幕切换控制方式有两种:内核设备树指定;uboot菜单动态控制。

目前OKT507-C支持HDMI、LVDS 1280x800、LCD7 1024x600、LCD7 800x480电容屏、LCD7 800x480电阻屏。

1、 内核设备树指定

该方式不需要连接串口终端,系统镜像默认为所期望的配置选择,适合量产。但需要手工修改设备树,重新生成一次系统镜像。该方式优先级高于uboot屏幕选单。

设备树路径为:linux-4.9/arch/arm64/boot/dts/sunxi/OKT507-C-Common.dtsi

内核源码中,打开设备dts文件,找到如下节点:

该status节点默认disabled状态,需要改为okay使能节点。

用户根据需求更改设置参数,保存后,需要重新编译生成镜像。

参数说明:

disp_lcd_type:描述lcd接口类型;

disp_lcd_type

lcd接口类型

lcd7_800_480_cap

7寸800x480电容屏

lcd7_800_480_res

7寸800x480电阻屏

rgb24

7寸1024x600电容屏

lvds

10.1寸1280x800电容屏

lcd_resolution:描述lcd屏分辨率;

tv_resolution: 描述tv屏分辨率;

disp_dvi_hdmi_type:描述hdmi接口还是dvi接口;

hdmi_resolution: 描述hdmi或dvi接口屏分辨率;

uboot_disp_mode:描述显示类型0代表单显LCD,1代表单显hdmi,3代表异显,5代表同显

举例:

将T507配置成同显模式,主屏为电容屏1024x600,副屏为dvi接口屏1920x1080P60。

注意:

1. lcd_resolution和tv_resolution只能存在一个,默认使用lcd_resolution。

2.对于MIPI屏幕种类多,可能现有时序和控制字不能满足要求,需要自行更改dsi节点下的lcd0。但任何和显示相关的节点status属性,均按照默认处理,程序会自动控制。

2、uboot菜单动态控制

该方式在T507现有已支持屏幕的基础上不需要重新编译和烧写,即可切换屏幕。

1、屏幕控制一级菜单

在uboot自启动过程中串口终端按下空格键,即可弹出控制选项:

输入”0”:

输入”1”:开发板重启;

输入”2”:进入屏幕控制子菜单。

2、屏幕控制二级菜单

屏幕控制子菜单,如下图:

输入”0”:退出,返回上级菜单;

输入”1”:进入LCD屏显示参数配置;

输入”2”:进入HDMI屏显示参数配置;

输入”3”:进入TV显示参数配置;

输入”4”:进入显示模式配置子菜单

3、屏幕控制三级菜单

显示模式配置子菜单:

屏幕参数选择前,首先由屏幕控制二级菜单终端输入”2”,进入显示模式选择菜单,如下图:

终端输入数字1到7对应显示模式类型:

输入”0”代表单显,返回上级菜单;

输入”1”代表单显,LCD屏显示;

输入”2”代表单显,HDMI屏显示;

输入”3”代表单显,TVOUT屏显示;

输入”4”代表异显,主屏为LCD/TVOUT,副屏为HDMI;

输入”5”代表同显,主屏为LCD/TVOUT,副屏为HDMI;

输入”6”代表异显,主屏为LCD,副屏为TVOUT;

输入”7”代表同显,主屏为LCD,副屏为TVOUT。

LCD屏显示参数配置:

由屏幕控制二级菜单终端输入”1”,可进入LCD屏显示参数菜单进行选择LCD屏分辨率:

HDMI或者DVI分辨率参数配置:

由屏幕控制二级菜单终端输入”2”,可进HDMI或者DVI显示参数菜单进行分辨率选择:

输入”0”代表单显,返回上级菜单;

输入”1”代表屏幕分辨率是1280x720帧数50;

输入”2”代表屏幕分辨率是1280x720帧数60;

输入”3”代表屏幕分辨率是1920x1080帧数50;

输入”4”代表屏幕分辨率是1920x1080帧数60;

输入”5”代表屏幕分辨率是3840x2160帧数50;

输入”6”代表屏幕分辨率是3840x2160帧数60;

输入”7”代表屏幕分辨率4096x2160帧数50;

输入”8”代表屏幕分辨率4096x2160帧数60;

输入”d”代表使用DVI接口;

输入”h”代表使用HDMI接口。

TV分辨率参数配置:

由屏幕控制二级菜单终端输入”3”,可进TV显示参数菜单进行分辨率选择,当前只支持720x576分辨率:

注意:

1. 选择完成后,按复位键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后生效;

2. 当前版本将TVOUT配置成主屏时,请将**文件boot**.bmp分辨率修改成720x576,更改**方法请参考T507”**更换方式”,不在赘述。

更多全志T507系列车规级T507芯片资料,T507核心板资料 您可点击https://www.forlinx.com/product/t507-134.html 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