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什么是硬件乘法器

楼主(2021-06-17):
应用笔记上说有个乘法器,含含糊糊不懂,说是要结合数据手册

应用笔记上,本来说的是乘法器,这里又来个除法器流程

数据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这个乘法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乘法如果单用C语言实现,就是一条语句,但是实际上单片机需要执行的步骤是很多的,这样就会消耗CPU的算力资源。如果使用硬件乘法器,有硬件就完成,可能只需要几个机器周期即可。其实可以试一下,采用传统的C语言乘法符号和硬件乘法器,在循环里多做一些运算,卡一下二者的运算所需要的时间差别。

网友B:
硬件乘法器就是由硬件完成一次乘法运算

网友C:
硬件乘法器一个指令周期完成一次运算

网友D:
浅显易懂,太棒了。学习了。

网友E:
知识贴,到了什么时候,都是精华,很经典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