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的AF值与对应功能的对照表

楼主(2021-06-17):
pi, TI, gp, IO, GPIO, ev
各位DX,对AT32F421你们难道没一点小问题吗?AT32F421的AF值与对应功能的对照表没看到,我想使用TMR17的INCAPTURE,按照

  *            @ARG GPIO_AF_0: WKUP, EVENTOUT, TIM15, SPI1, TIM17,MCO, SWDAT, SWCLK, TIM14,
  *                            BOOT,USART1, CEC, IR_OUT, SPI2
  *            @arg GPIO_AF_1: USART2, CEC, Tim3, USART1, USART2,EVENTOUT, I2C1, I2C2, TIM15
  *            @arg GPIO_AF_2: TIM2, TIM1, EVENTOUT, TIM16, TIM17
  *            @arg GPIO_AF_3: TS, I2C1, TIM15, EVENTOUT
  *            @arg GPIO_AF_4: TIM14
  *            @arg GPIO_AF_5: TIM16, TIM17
  *            @arg GPIO_AF_6: EVENTOUT
  *            @arg GPIO_AF_7: COMP1 OUT, COMP2 OUT
选了个GPIO_AF_5,不行,又选了个GPIO_AF_0,还不行,只好摸索选了个GPIO_AF_2才可以。厂家能不能做个对照表,像ST32F40X那样一目了然!  另外我想用PINb0的USART2,选了个GPIO_AF_1,那我到底是选了个U2还是TMR3(PINb0上也有TMR3CH功能)?
额外一个问题:手册上207页的--------       11:CC3 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3 映射在 TRGI 上--------是确实选择TRGI吗,其他的都是选择TRC!

网友A:
rm里面有AF对照表的

楼主:
谢谢,这个例子头文件与手册居然还不一样!

网友A:
好的,谢谢提醒,我们确认一下,如果确实注释有误的话,后续版本我们更新一下

网友A:
手册上207页的--------       11:CC3 通道被配置为输入,IC3 映射在 TRGI 上--------是确实选择TRGI吗,其他的都是选择TRC!
这个是文档描述有误,正确应该是TRC,我们会在后续版本更新

注释方面,目前注释没有问题,需要精确到每个IO与外设的AF关系的话,还请参考RM里的复用功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