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对信号源的要求

楼主(2021-06-17):
首先说一下现实世界的问题。

很多网友在群里或私下里问:为何有这么多苍蝇咬你?

这个问题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问题,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作为一名成年人,应该非常熟悉中国的环境,管本位的制度,导致一心搞学问的教师,无处升迁,每天都要应付官场那一套。
论坛也是如此,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军人物带领的论坛,必然是苍蝇、蚊子、虱子啥都不缺的。

问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整个世界是太平的,所有人都是好人,这个世界反而没有意思了。
倘若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一个细菌也没有,你是无法存活的,单单是你吃下的食物就无法消化,你最终会被撑死。

所以,作为一名成年人,应该能够主动适用这个现实世界,要能想的开,一个苍蝇都没有的世界,反而就不正常了。
在中国的任何的一个角落,都不可能存在乌托邦理想世界,除非有铁血手腕管事的领头。

================================================================

关于差分放大器的电阻取值,有网友以为四个电阻都取诸如R=10之类的阻值,和四个电阻都取R=10K之类的较大阻值,结果是相同的。

理论上相同,但实测的时候,可能会出问题。

如下图所示,如果电阻R1取值过小,此时信号源所要提供的电流I1,可能会超过信号源的最大输出电流,例如常见的20mA:

极端例子是 输出也过载,电源网:R1=1Ω ,R2=4Ω

楼主:
第二个在仿真器里看不出,但是实测可能出问题的是直流电源。

如下图所示,对于某些调压器,它们具有较强的输出电流能力,但是电流灌入能力是非常弱的,可能也就是几个mA而已。

如果是差分放大器采用这种直流偏置,要注意电路是不是需要电流能双向流动。否则可能响应不是理论期望的那样。

楼主:
至于下图所示的悬浮输入,同向端输入阻抗可不是R1+R2:

这种情形,不是你抱着本沙比教课书套公式,就能套出结果的,仿真和测试才能出真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于下图所示的悬浮输入,同向端输入阻抗可不是R1+R2:

电源电压先甭管,输入权且以虚短视之,
那么,输入阻抗为 2R1 ,输入的共模摆幅则恒为输出之半。

网友B:
尽出难题

楼主:
玩音频电路的同志,会感觉一点也不难。

抱着大一大二教材,一啃几十年的,会感觉匪夷所思。

音频电路学或电子学。玩音频,好多不是科斑出身。玩魔音的。

楼主:
有些人太菜了,你跟他粗略说一下,都是一点听不懂的。
非要像教幼儿园婴儿那样,一点一点说,他才能勉强听懂一点。

听不懂也就罢了,你可以谦虚地问啊。
人家不,来个火冒三丈,然后说:你不懂XX吧,你不懂XX吧

第一要点:输入电流是相等的,因为是悬浮输入,电流不能流入地:

V1和V2处电压有什么区别???负反馈 是如何让某点几乎是没有信号的???

楼主:
下图标示的这么清楚,不知某些中学毕业生,能不能看懂。

所以,同相端看到是10k,反相端看到的也是10K

楼主:
免费答疑10分钟,中学生朋友要是看不懂,抓紧来问,不要跑一边像个负女一样,双手叉腰,在那骂他爹,骂他娘。

不懂就问,不要骂父母。因为父母只负责生你养你,没义务必须教你电路

楼主:
这里要注意,有个幻觉问题,可以用下图中最常见的差分放大器来说明。

上图中输出阻抗R0=ro1//ro2

但是你绝对不能根据这个表达式,让为输出阻抗就是M2和M4管输出阻抗的并联!?!!

数值上是相同,但是物理意义上相去甚远。

楼主:
沈凌和白凯南演的小品甄嬛传,挺好看:

这个小品出现最多的台词,就是-------------不要脸!!!

本版面有人从老夫帖子里学东西,学过之后,煞有介事地拿过来教训俺,基本上就是重复老夫原话,然后说俺不懂
这样的人,就该多看看这个小品,知道什么叫不要脸!

楼主:
偷偷摸摸从老夫帖子里学东西,学过之后,骂师傅。
这种断奶就不认娘,臭不要脸的事,建议某些同志,少干!!

干这种事不犯法,但是缺德!!

楼主:
我这随便扯个知识点,够你们研究几个星期的--------不少人研究两个星期了,还没搞懂!

脚步跟不上,这怎么玩啊?

这么简单的逻辑推导过程,看不懂么????

图中的n是变压器匝数比,V为变压器初级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随便扯个知识点,够你们研究几个星期的--------不少人研究两个星期了,还没搞懂!

真的跟不上节奏,Zin=Vin/Iin,这个在图中应该怎么表示了,能帮忙再写的细一些吗?
想理解而不得其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要注意,有个幻觉问题,可以用下图中最常见的差分放大器来说明。

这个M1 M2的源级是交流GND,分析输出阻抗的时候可以把尾电流源拿掉,这个应该可以等效看作共源放大电路,M4的阻抗就是ro1,不考虑负载是时候,输出阻抗应该就是r02//ro1,这个书本都是这样介绍的,有更多的物理含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1 M2的源级是交流GND,分析输出阻抗的时候可以把尾电流源拿掉,这个应该可以等效看作共源放大电路, ...

教课书上在这个地方专门强调了,认为M2的源端是虚地,于是电阻ro2直接连到地而ro1的上端通过电源VDD连接到地,于是这样看来确实是ro1//ro2
但这样看,仅仅数值结果是对的,但是计算过程是错误的。

楼主:
正确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直接引用书上结论:

这个结论我们无需证明,直接引用。

我们以前在论坛上说过,而且在视频中说过,源端看进去的阻抗是1/gm1,这个结论讲过100次,也无需证明了。

楼主:
于是问题转化为Vx/ix=???

于是把上面第一个截图所给结论,直接套进去可得:

也就是说,站在M2的漏极向下看,看到的阻抗不是想象中的ro2,而是2ro2!!!!

原因也是非常清楚的,求输出阻抗的时候,电路并非严格对称的,所以M2源端并非真正的虚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于是问题转化为Vx/ix=???

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种差分输入的结构,需要考虑M1的阻抗,不能把源极当作真正的地,这个是拉扎维书上没有说到的,学到了不好意思,把你套的公式,简单推了一次,尽管这个在拉扎维上面已经写的很清楚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至于下图所示的悬浮输入,同向端输入阻抗可不是R1+R2:

求教这种悬浮输入怎么推导双端的输入阻抗

网友D:
往下翻看到了,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图标示的这么清楚,不知某些中学毕业生,能不能看懂。

老师原谅我,属于笨的类型,讲了这么多,依然没有明白输入阻抗是10K的道理可以再提示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求教这种悬浮输入怎么推导双端的输入阻抗

由虚短(共模电位)点至地及输出的 两个分压,都跟阻值成正比,电流不变,
能改变电流的,是 讯号电压与那两个输入端电阻,这两个电阻就成了此电路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原谅我,属于笨的类型,讲了这么多,依然没有明白输入阻抗是10K的道理可以再提示一下吗?

你计算出来这个叫差分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