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程序烧进去后的问题

楼主(2021-06-17):
程序烧进去过后可以正常运行,掉电后再上电也能正常运行,到了第二天程序消失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代码中有没写FLASH操作?

网友B:
程序读出来看了?

楼主:
不是程序读出来,是程序烧进去后隔一段时间就不工作了

网友C:
什么型号也不说。
第二天无法运行了,你可以下载器读出校验看看,自己啥都不处理,别人咋回答。

网友D:
掉电。。。第二天。。。
你确定完全掉电了么?

网友E:
看起来外部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F:
是让你在发现不工作的时候去把芯片里的程序内容读出来

网友G:
看看之前烧进去的程序内容是否丢失或改变

网友H:
在保证软硬件确实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重新烧写一次看看能否恢复运行

网友I:
简单一点理解,指针就是地址。在单片机里面,一般不会遇到虚拟地址跟物理地址的转换。

网友J:
这个么就是代码有bug咯~~

网友K:
读出来看一下:程序是变成全0xFF吗, 还是部分内容被改变了。 如果程序没变化, 就是程序本身有bug,前一天bug没显现出来。

网友D:
读一下芯片, 跟原始烧进去的代码对比一下...

网友L:
一片还是批量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