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协议是如何把程序烧录进去的

楼主(2021-06-17):
通过SWD协议,我们可以访问所有的寄存器地址,但是它是怎么把hex文件写入flash呢,地址是如何访问写入的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好深奥。。

网友B:
你需要看看 ARM Debug Interface

网友C:
你去ARM官网看看吧,这个肯定是他们规定的协议。每家也可能在此基础修改一下。

网友D:
SWD协议是ARM内核调试器的一种通信协议。ST的单片机stm32103系列的调试端口可以是jtag或者是SWD的端口。今天主要说一下用一个单片机的IO口模拟swd协议来烧录另一片单片机。主要参考文档<<ARM®Debug Interface Architecture Specification ADIv5.0 to ADIv5.2 >>

           SWD协议简单来说可以说是另一种方式来配置单片机内部寄存器,通过它可以配置单片机内部几乎所有的寄存器(不太严谨)。想用SWD协议和单片机进行通信首先必须了解DP,AP所相关寄存器。关于DP,AP所包含的寄存器的具体意义就自己慢慢看文档理解。我说的主要是其中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1.当用SWD协议进行通信的时候首先是发送jtag转SWD接口的命令。2.就是关于协议的读写,我理解的是数据会在时钟的下降沿的时候进行采样(我这样写的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在上升沿的时候进行数据的翻转。

网友E:
这个不是有下载器吗

网友C:
使用Jlink flash
ob-SWD仿真器?

网友F:
或者使用串口下载。

网友F:
楼主的意思要自己做软件吗?

网友G:
SWD是JTAG的一个简化版本,程序是不能通过JTAG直接下载到FLASH的

网友H:
u8 SWJ_WriteMem32(u32 addr, u32 val)
{
    u8 err;

    if(SWJ_WriteAP(AP_CSW, CSW_VALUE | CSW_SIZE32))return 1;
    err = SWJ_WriteData(addr, val);
    return err;
}

网友H:
static u8 SWJ_WriteData(u32 addr, u32 data)
{
    u8 req, ack, err;

    if(SWJ_WriteAP(AP_TAR, addr))return 1;

    /* write data */
    req = SWD_REG_AP | SWD_REG_W | AP_DRW;
    ack = SWD_Transfer(req, &data);

    /* read DP buff */
    req = SWD_REG_DP | SWD_REG_R | SWD_REG_ADR(DP_RDBUFF);
    ack = SWD_Transfer(req, NULL);

    (ack == DAP_TRANSFER_OK) ? (err = 0) : (err = 1);
    return err;
}

网友I:
没研究过,都不知道指的哪个点
就是插上JLINK,然后download

网友J:
这个是要做啥大事吗,做烧录器?

网友K:
用SWD协议和单片机进行通信首先必须了解DP,AP所相关寄存器

网友L:
SWD数据一级一级的进行传递?

网友M:
可能设计到内部的架构了

网友N:
需要3根线与目标MCU相连,SWDIO,SWDCLK和GND。

网友O:
参考《ARM Debug Interface V5》

网友L:
stm32的swd接口的烧写协议是否公开的呢?

网友A:
跟BootLoader配合的吗

网友P:
内部的通信机制吧

网友Q:
jtag是怎么烧写的呢

网友O:
就跟串行写入数据是一样的

网友R:
ST的单片机stm32103系列的调试端口可以是jtag或者是SWD的端口。

网友M:
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

网友S:
当用SWD协议进行通信的时候首先是发送jtag转SWD接口的命令。

网友E:
对一些相关的协议相关说明有了较浅的认识。

网友K:
这个确实没有研究过呢。

网友T:
具体的工作原理不是很了解的。

网友P:
swd和jtag原理应该一样的。

网友Q:
SWD协议没有研究过

网友T:
楼主会烧写程序就行了。

楼主:
想做一个离线下载器,我的主板可以对MCU进行升级

楼主:
串口下载要先进入BOOtloader模式,我想进行在线升级,mcu是内嵌在主控上的,很难去控制BOOT引脚

网友P:
自己弄个下载器

楼主:
嗯好的 我再去研究研究ADIV手册,谢谢

网友C:
ST官方有 UART做BOOT升级的资料呀,如果你想做1托多离线下载器,可以研究下SWD协议,如果只是产品使用中升级,直接串口好了。

网友U:
如果要仔细研究,需要看官网的定义和协议的定义

网友P:
SWD 和 JTAG 进入 ARM 处理器核心之后,其地位相当于一个 AHB 或 AXI Master。这个时候它可以停掉 ARM 核心,任意操作整颗芯片的所有外设和内存空间,写入一段程序到 RAM 给核心跑,读取或写入核心的所有寄存器,或者直接操作片上外设的寄存器。

网友Q:
SWD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