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的测温芯片怎么样?

楼主(2021-06-18):
我看官网有测温芯片

有没有适合用到设备内部温度监控的

网友A:
楼主看下这个系列的可以满足要求吗,稳定供货的。

网友B:
直接使用MCU内部的测温吧

网友C:
国产温度传感器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MCU内部的测温吧

这个可能会受MCU温升有一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温度传感器很多的

嗯嗯,现在用PT100,
然后看见有测温芯片,想尝试下

网友D:
1.        1.75KW OTP 程序储存器
2.        128 Bytes 数据储存器
3.        一个硬件16位计数器
4.        两个硬件8位计数器和6/7/8位PWM生成器
5.        一个硬件比较器
6.        14 个IO引脚并带有上拉电阻选项
7.        12 个IO引脚可被选作为独立的触摸引脚
8.        Bandgap 电路提供1.20V Bandgap电压
9.        时钟源:内部高频RC振荡器,内部低频RC振荡器
10.        8段LVR复位设定:4.0V,3.5V,3.0V,2.75V,2.5V,2.2V,2.0V,1.8V
11.        三个可选的外部中断引脚

TEL:18566239000

网友E:
温度传感器急事很成熟的

网友F:
测温这东西很成熟的

网友G:
很不错的,又不是什么新兴科技

网友H:
有十分成熟的额温枪方案的,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I:
我记得论坛,之前有人发过一种额温枪的方案,比较好的。

网友J:
直接参考别人的测温芯片,就可以了。
没有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