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帖的评述(8)——“欧姆定律”

楼主(2021-06-18):
先引相关帖子:

差分放大器对信号源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1098-1-1.html

楼主:
相关帖中有这段

楼主:
某一端的阻抗,无具体界定的话,显然是对地阻抗。这也是电路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况且,按差分输入单端阻抗定义,也确实是对地阻抗。

下面给个例子。

楼主:
例子

悬浮输入,输入端电位由 电路的平衡 决定,而不是像求和输入那样由讯号源直接决定。
HWM
注:图中“10V”表示运放输出。由运放电路的“虚短”(两个“5V”节点),确定了输出是10V。

楼主:
注意上图中U+端的输入阻抗(对地)是1k+10k=11k。

如果说的是“差分阻抗”(U+和U-构成的端口),那么是2k。

楼主:
欧姆定律,线性电路中最基本的一个定律,且还是中学就该掌握的东西。你真的掌握了吗?!

楼主:
继续评述,再摘点内容...

楼主:
这里说的是净电流为零,即正负端电流相加为零,并不意味着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上例的正端(U+)有流入地电流0.5mA

楼主:
其实,差分放大器是具有两个输入端口(U+和U-)的三端口网络(不考虑电源),其网络特性由网络自身确定,不会随接入信号的不同而不同。

楼主:
上例中,正端 U+ = 5.5V,流入电流 0.5mA,那么显然其输入电阻是11k。这个输入电阻(U+对地)不会随接入信号的不同而不同。

楼主:
之前已经说过,“差分阻抗”是将U+和U-端视为端口,当然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

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考虑的“差分阻抗”是针对“差分端口”(U+,U-)而言,其与U+端(对地)阻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楼主:
此外,上例中的“差分端口”(U+,U-)“中间电平”其实就是共模电压,而这个电压随差模电压的变化也会变化。所以,在此讨论“差分端口”(U+,U-)阻抗2k的一半1k也是无意义的。

楼主:
综上可见,这个问题反映了电路理论中最基础的欧姆定律,以及最基本的端口网络概念

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搞不清的话,其《电路原理》基础可想而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是净电流为零,即正负端电流相加为零,并不意味着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上例的正端(U+ ...

你这里是否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是否有问题了?

你认为“有问题”可以提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认为“有问题”可以提出。

这里说的是净电流为零,即正负端电流相加为零,并不意味着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上例的正端(U+)有流入地电流0.5mA。
------------------------------------------------------------------------------
应该可以看作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认为“有问题”可以提出。

i-,i+看作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是净电流为零,即正负端电流相加为零,并不意味着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上例的正端( ...

“应该可以看作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不是。

建议去看看前面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是净电流为零,即正负端电流相加为零,并不意味着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上例的正端(U+ ...

这里说的是净电流为零,即正负端电流相加为零,并不意味着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上例的正端(U+)有流入地电流0.5mA。
-----------------------------------------------------------------------------------
你这个上下两句话是矛盾的。
你这个帖子就是瞎扯,跟自己扯欧姆定律,来这里的都懂欧姆定律。运算放大器的难点不是什么计算,更不是来这里上网的连欧姆定律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看作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不是。

不是的话,你的0.5mA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是净电流为零,即正负端电流相加为零,并不意味着正端(或负端)电流是零。

显然,上例的正端( ...

“你这个上下两句话是矛盾的。”

哪里矛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话,你的0.5mA哪里来的?

“不是的话,你的0.5mA哪里来的?”

U+ 是 5.5V。没错吧。

U+ 到地串接两个电阻 1k 和 10k,且考虑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那么就有电流 0.5mA,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话,你的0.5mA哪里来的?”

U+ 是 5.5V。没错吧。

就是说,你把i-,i+看作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把i-,i+看作0了?

简单点,考虑运放输入阻抗为无穷大,且由“虚短”确定输出为10V。那么简化成上述“例子”。

其实,现在就变成了1V和10V两个电源,串接两个1k和两个10k电阻。

就这么个电源串联电阻的初级电路都不会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点,考虑运放输入阻抗为无穷大,且由“虚短”确定输出为10V。那么简化成上述“例子”。

其实,现在 ...

i-,i+=0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0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是什么?

按上面的“例子”

正端电流 I+ = 0.5mA (流入端口为正),负端电流 I- = -0.5mA。

那么

    (I+) + (I-) =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上面的“例子”

正端电流 I+ = 0.5mA (流入端口为正),负端电流 I- = -0.5mA。

这个帖子到这里大家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到这里大家会明白。

明白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差分放大器是具有两个输入端口(U+和U-)的三端口网络(不考虑电源),其网络特性由网络自身确定,不 ...

共模电位,
浮地,差分,双相,同相,反相,
各不一样。

网友C:
差模与共模分析确实难到了许多人,有些自称老虎的人学了半辈子也搞不清

网友B:
悬浮输入,就是对 虚短点 的阻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话,你的0.5mA哪里来的?”

U+ 是 5.5V。没错吧。

这 0.5mA ,是电阻链中的电流,不是运放的输入电流 嘛,
几个电阻是串联着的,电流处处相等,所以,这「净电流」为零何奇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