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有奖活动]你的衣橱该更新啦!21最最最新款定制T恤已上线!

楼主(2021-06-18):
开奖啦!
恭喜以下四位用户获得【分享最X攻城狮】活动中奖品T恤一件!
@HXM1593   @Gavin3389   @qbwww   @呐咯密密
请发邮件到小跑堂邮箱领奖:zhanghao@21ic.com
邮件主题:【分享最X攻城狮】
内容:用户名+注册邮箱+姓名+电话+地址+尺码(2XL-4XL)
领取时间截止至2021年7月29日

宣布个事!在二姨家的管理员们和设计小哥的不断努力下,我们的最新款T恤又双叒叕来啦!

首先,它长这样↓↓↓

颜色:白色
尺码:2XL、3XL、4XL
(经过上一轮T恤的兑换,我们也对码数做了调整,这次大部分都是2XL和3XL的哦)

划重点!怎么才能拥有呢!

第一种:分享最X攻城狮
活动时间:2021年6月18日——6月30日
在你的工程师生涯中,遇到的那些最秀、最囧、最靓的瞬间你还记得吗?
比如你设计开关灯,结果电压大灯爆了——最囧
大胆分享出来,在本帖下方回帖,我们将挑选每个最X瞬间(共5名)送出最新款T恤一件哦!

第二种:发原创兑换
活动时间:2021年6月18日-7月18日
老规矩,在此期间内,发2篇及以上原创帖且通过审核,获得原创/原创奖 标识的,在原有奖励基础上,可额外获得一件T恤哦!
我的天哪,又有原创本身奖金拿,又可以得T恤,这是什么神仙福利!还不给我冲!

第三种:家园币商城兑换
点击此处进入家园币商城,有家园币兑换和现金兑换两种模式供大家选择哦!
隐藏小福利奉上:此T恤包邮哈!

还等啥呢!赶紧发原创去啊!小跑堂在此恭候大家的@!

哈哈,情侣装已到,还没洗 昨天穿着试了一下 不错哦
新T恤不错啊

网友A:
做个沙发不容易啊,空了写个原创,撸件二姨家的新款T恤还是不错滴,哈哈哈。

网友B:
来了来了,写原创,拿衣服,香香香

网友C:
最囧瞬间啊,唉,有倒是有一个,就是有一次有个锂电池没电了,想充电,没有充电器也没有可调电源用,就拿了一个USB线接电脑充,然后去忙其他事情,可是后来忘记了时间,然后电池爆炸了,吓了办公室人一条,我去清理 时候,电池被四分五裂的,就好像人体爆炸一样,血喷满了一地,这个电池也是一样,不过应该是黑色的,应该是石墨,而且还把我的本子给熏黑又炸碎了一点,那时候真的好尴尬啊,领导都出来问怎么了。

网友D:
又想套路我拿情侣装,哈哈,不出手不行了

你的情侣装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E:
忘了拉闸,拿着装修用的无绝缘的螺丝刀开工,险些出事

网友F:
衣服质量很不错的,之前我朋友得到了一件

网友G:
这图案好有创意哦!

网友H:
好看是挺好看的
图案是什么创意?没看懂

@21小跑堂 :哈哈,原来是“攻城狮”
图片是“攻城狮”哦~

网友I:
给我来一件呗

网友J:
我都很久没有买T恤了,都是二姨家的,而且还都是黑色的。继续支持中

网友K:
T恤衫不错呀!可惜没有5XL码的,本人怕尺码太小了!

@21小跑堂 :该T恤衫右侧的款式,本人穿5XL正好!所以不敢兑换呀!
不会哈,4XL的也可以~

网友L:
最囧时刻。财务大姐叫我帮她换手机屏幕,淘宝买来她的型号,她坐我工位旁观摩,死活没点亮。晚上找地摊小哥换上去了,小哥收了我30元

网友M:
最囧的事情。很多年前的事了。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后来到了一个电子企业,那时的单片机是8051,外挂存储器EPROM2764,存储器带管座,8051的40脚不带管座,领导安排编程、调试要学会焊接,维修,就比着样板焊一个,来熟悉。有点紧张。电络铁刚会用一点,不成想焊完准备试验,发现8051焊反了,怎怎么办?拆,我也不会呀,跟别人也不熟,其他人好歹给提供一个双排头的电络铁,说能用,同时融化了焊脚,可以拆掉MCU8051。
那时MCU还算大件,贵呀!我也不敢去仓库再领呀。看看这个特殊的络铁头,感觉能用,抄家伙加热,经过一番折腾,废了2-3个焊盘,拆下啦。把MCU管脚的锡清理一下,放好位置,重新焊上,上台子调试,短路,仔细一检查,悲剧了。又焊反了,再拆下,不知道还得焊掉几个焊盘,这块板子就报废了。尴尬的是如何跟领导汇报。这莫马虎的人还能要吗?最后跟领导汇报。焊接水平不好,把CPU焊坏了,我賠。还好,领导没有深究。以后慢慢转成嵌入式工程师,焊接还可以吧,

网友N:
囧事多了去了:

刚开始做AC-DC电源:调式的时候,输入端的大电容总是忘了放电,一不留神,就“嘭”的一下。响就响吧,做硬件的人,谁还没经历过这些,
                              问题是,有次一哆嗦,一杯水撒一身~~~

做设备的时候:      设备测试,看见屏幕黑了,同事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一路跑过去,俩人这看那看,拆装换的招数都用了。
                             我去,哪路神仙把电闸拉了。

做气体测试的时候:排空管也没检查,呼呼的半天,废气全排室内了,俩人还乐呵呵的说呢,今咋感觉这么闷?头疼·····

感觉,每个做设计的,都有这事,太多了,反而想不起来了

网友O:
ping网一直Ping不通,到最后才想起来忘了把fanqiang软件关了

网友P:
  最囧的瞬间我感觉没有。平常工作中,炸电容炸保险丝,烧电阻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经常碰到见多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也就说不上囧还是尴尬了,都是正常现象。作为电子从业人员。我还是分享一下自己最开心的瞬间吧。

  不知道论坛里有多少人玩儿四轴,我最近买了两台四轴。起因是因为我在闲鱼上看到现在的大疆很便宜,1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我在大疆和 APM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选了开源的APM,因为我是从事电子行业的。对怎么组装调试一台四轴飞行器更感兴趣。如果直接买大疆的话。那就只是有飞行的乐趣了。那和小孩子玩纸飞机没什么区别,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怎么让它飞起来,是用什么样的电路实现的,所以买了apM飞控, F450支架,然后开启了我的四轴飞行器之旅。

  支架的安装非常简单,上面有一个上板和下板,上板是一个简单的分流的电流的板,就是把所有的正极负极集中在一起连接的意思,没有复杂的电路。

  然后就是安装电调电机桨叶 GPS飞控。安装完成之后,最后的调试才是最费时间的。首先连上电脑安装地面站,调试遥控、陀螺、加速器,三个这是必调的。要想飞行稳定还要调电调、飞行模式、还有故障返航等等。

  这些都完成之后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试飞,当然我的图传模块还没有装,因为**作还不熟练,所以没有装腿架和云台,等**作熟练之后,我会把腿架和云台装上去。这样可以减少炸机的风险,其实我已经炸了一次机,把GPS弄坏了,本来只是线断了,后来我接错了线,把GPS烧掉了,GPS用的是M8N的芯片,这款芯片还蛮贵的,我本来想自己画板制作一下,但是我发现成本更高,所以我就又买了成品,装上去之后再次调试。

  成功起飞,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刻。我相信所有的电子人员都是这样。看着自己的作品最终成型的那一刻,没有任何问题正常运行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最快乐的。

网友B:
活动最后一天,竟然只有4个人分享,这波我必须帮跑堂一下。
最囧没有,只有小囧,其实是就业时间也不长,但是却有一次高光。
是去年的事了,当时使用日本的芯片,这款传感器芯片输出数据可以在芯片内部写他的寄存器进行数据校正,但是原厂只提供了一份excle表格,所有的算法都在里面,整整50M的excle。表格还进行了加密,除了要输入数据的部分可以修改,其他所有的内容均不可进行修改。要想将这颗芯片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我们在做成产品后就需要将该芯片进行校准。唯一的方法只有该表格。
于是我们想到了将我们的产品连接电脑,将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在电脑上用插件将数据调到表格内,表格会自动计算需要写到寄存器的值,然后将该值通过串口再发送给产品,产品接收后写入寄存器。该方法需要电脑上位机的参与,于是在网上找人写了个上位机完成这件事。但是该方法存在一个弊端,我们在家校准好,但是到用户手里比一定可以完美适配用户的设备,这就牵扯到用户的使用问题了,总不能让用户抱着电脑在设备钱进行调试校准。
     因为闲来无事,我就将表格从结果单元一个个向前推,从里面手动扒算法。用了两周时间将表格打通,算法全部拔出来。再将算法整合到单片机中,形成一个校准板,用户只需要拿着校准板接上产品,几秒钟即可完成数据校准。同时修改产品代码,用于适配校准设备。也因为此,公司奖励了一笔奖金。让我一个刚入职不久的新人站住了脚。

网友Q:
刚入职,老板就把接到的项目全权交给我一个新人,我啥也不会,一脸懵逼,还有两天,我快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