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下一个N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2021-06-18):
抄别人的一个加热丝开关电路,加热丝是12V2A的,开关动作不是很频繁,这个电路是否可行,有什么优缺点?请大神指教。

@北海326 :看错了。
@北海326 :8050能跑2A吗?
@zyj9490 :10A也不够?
不行,驱动力不够,用TIP41差不多。

网友A:
鉴于2A多低压mos管rds(on)可以做到很小,贴片元件发热量不大。ss8050省略
R17下拉,加热器上电过程中就不会自动加热了。
然后C10移除。

网友B:
R17, 1K 大了点,几十欧姆差不多吧

网友C:
该电路理论分析上可行,12V处的1K电阻限制驱动MOS管的电流,因为开关不是很频繁就没有关系,电流大小只影响MOS开启的速度。最好用MULTISIM仿真一下,就可以测得电流

网友D:
不频繁开关的话,R17可以增大到10K减小功耗;C10去掉。

网友E:
最大的问题是上电到IO开始控制这段时间NMOS是导通的,开始加热了。就是说默认状态不合理。应该去掉三极管,直接通过4K7电阻下拉NMOS的栅极,IO直接控制。IO输出3.3V及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F:
不懂帮顶。

资料一份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问题是上电到IO开始控制这段时间NMOS是导通的,开始加热了。就是说默认状态不合理。应该去掉三极管, ...

有理

网友G:
这个是NMOS管?我他么怎么看他也是个PMOS呀,难不成我看错了,我再去翻翻书

网友G:
照楼主这个PMOS可以想象上面的加热管应该是直接通过续流二极管下来